51单片机动态显示数码管程序的问题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楼主(2019-07-09):
这是我写的动态显示数码管的程序,但是却报错如下:
事牍芟允?c(37):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__asm'
我找了一下,发现是 smg=smgduan;这出问题了 ,想问一下 宏定义的smg是不能给它赋值吗?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code值的是将smgduan[]存放在ROM中,而不是RAM中,这样可以节约资源
#define sm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void delay100u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47;a>0;a--);
}
void smgshow(u8 i)
{
switch(i)
{
  case 0:LSC=0;LSB=0;LSA=0;break;
  case 1:LSC=0;LSB=0;LSA=1;break;
  case 2:LSC=0;LSB=1;LSA=0;break;
  case 3:LSC=0;LSB=1;LSA=1;break;
  case 4:LSC=1;LSB=0;LSA=0;break;
  case 5:LSC=1;LSB=0;LSA=1;break;
  case 6:LSC=1;LSB=1;LSA=0;break;
  case 7:LSC=1;LSB=1;LSA=1;break;
}
smg=smgduan[i];
delay100us();
smg=0x00;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main()
{
u8 i;
while(1)
{
  for(i=0;i<=7;i++)
  {
   smgshow(i);

  }
}
}

网友A:
smgduan你定义的是数组

楼主:
我知道了(笑哭)  #define smg P0;    这个我写错了 应该是#define smg P0  没有分号

网友B:
#define 宏定义 错误 不需要加 ;
#define smg P0;
要改
#define smg P0

网友C:
C的格式错误,宏定义后没有 “  ;  ”

网友D:
keil错误提示不能按字义去分析,好多时候就是语法错误,比如少了个或是多了个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