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怎么通过网络控制?

楼主(2019-07-09):
现在介绍一下使用esp8266模块串口发送AT指令的方式通过http方式GET、POST请求,发送温湿度到服务器并存入数据库。
首先我们需要搭建一个ESP8266的服务器。这里我使用PHP搭建。一、服务器搭建
1、装phpstudy软件。打开网站根目录。我在网站根目录下新建了一个zhsx的文件夹,里面存放PHP的文件。一个有两个php文件,conn.php(用来连接数据库的)和mcu.php(用来接收数据的)。
2、conn.php代码

    <?php
    header("Content-type:text/html;charset=utf-8");
    $conn = mysql_connect("localhost", "root", "root");
    if (!$conn) {
        die('连接数据库失败' . mysql_error());
    }
    mysql_select_db("yonghu",$conn);
    // header("Content-type: text/html; charset=utf-8");
    ?>

3、mcu.php

    <?php
            header("Content-type:text/html;charset=utf-8");
            include 'conn.php'; //连接数据库
            $temp=$_GET['wendu'];
            $humi=$_GET['shidu'];
            echo $temp,$humi;
            $sql="INSERT INTO sensor VALUES('',$temp','$humi')";
            $result=mysql_query($sql);
            if ($result) {
                    echo "success";
            }
            else
            {
                    echo "error";
            }
    ?>

4、测试服务器,我的电脑的IP地址是:192.168.0.106。由于我没有建数据表,所以出错了。
http://192.168.0.106:9096/zhsx/mcu.php?wendu=11&shidu=55

二、ESP8266模块进行AT指令测试。注意每个指令都要加回车,发送才成功

    AT
    OK
    AT+CWMODE=3
    OK

    AT+RST

    OK
    CLOSED

    ets Jan  8 2013,rst cause:1, boot mode:(3,7)

    load 0x40100000, len 1856, room 16
    tail 0
    chksum 0x63
    load 0x3ffe8000, len 776, room 8
    tail 0
    chksum 0x02
    load 0x3ffe8310, len 552, room 8
    tail 0
    chksum 0x79
    csum 0x79

    2nd boot version : 1.5
      SPI Speed      : 40MHz
      SPI Mode       : DIO
      SPI Flash Size & Map: 8Mbit(512KB+512KB)
    jump to run user1 @ 1000

    ready

    WIFI CONNECTED

    WIFI GOT IP

    AT+CIFSR

    +CIFSR:APIP,"192.168.4.1"
    +CIFSR:APMAC,"86:f3:eb:90:d3:bd"
    +CIFSR:STAIP,"192.168.0.105"
    +CIFSR:STAMAC,"84:f3:eb:90:d3:bd"

    OK

    AT+CWJAP="305_43E811","012345678"

    WIFI DISCONNECT

    WIFI CONNECTED

    WIFI GOT IP

    OK

    AT+CIPSTART="TCP","192.168.0.106",9096

    CONNECT

    OK

    AT+CIPMODE=1

    OK

    AT+CIPSEND

    OK

    >
    HTTP/1.1 400 Bad Request
    Date: Mon, 15 Oct 2018 05:16:24 GMT
    Server: Apache/2.4.23 (Win32) OpenSSL/1.0.2j PHP/5.4.45
    Content-Length: 331
    Connection: close
    Content-Type: text/html; charset=iso-8859-1

    1155error

各个指令的含义

AT//测试模块是否正常,返回OK表示正常
OK

AT+CWMODE=3//设置WiFi的模式,//STA+AP模式

OK

AT+RST//重启WiFi

OK
//这是重启后返回来的数据
ets Jan  8 2013,rst cause:1, boot mode:(3,7)

load 0x40100000, len 1856, room 16
tail 0
chksum 0x63
load 0x3ffe8000, len 776, room 8
tail 0
chksum 0x02
load 0x3ffe8310, len 552, room 8
tail 0
chksum 0x79
csum 0x79

2nd boot version : 1.5
  SPI Speed      : 40MHz
  SPI Mode       : DIO
  SPI Flash Size & Map: 8Mbit(512KB+512KB)
jump to run user1 @ 1000

ready

WIFI CONNECTED

WIFI GOT IP

AT+CIFSR//获取IP地址

+CIFSR:APIP,"192.168.4.1"
+CIFSR:APMAC,"86:f3:eb:90:d3:bd"
+CIFSR:STAIP,"192.168.0.105"
+CIFSR:STAMAC,"84:f3:eb:90:d3:bd"

OK

AT+CWJAP="your_ssid","your_pwd"////ssid: 305_43E8:空,"AT+CWJAP=\"your_ssid\",\"your_pwd\"\r\n",

WIFI DISCONNECT

WIFI CONNECTED

WIFI GOT IP

OK

AT+CIPSTART="TCP","192.168.0.106",9096 //连接HTTP服务器192.168.0.106,9096  //9096是服务器的端口号

CONNECT

OK

AT+CIPMODE=1  //透传模式
OK
AT+CIPSEND//发送数据的指令
OK

>//表示可以发送数据  用GET的方式发送数据的,内容为:GET /zhsx/mcu.php?wendu=11&shidu=55 如果想用POST的方式,POST /zhsx/mcu.php?wendu=11&shidu=55 只需要把GET改为POST。然后在MCU.PHP中的$_GET改为$_POST即可。
以下内容为服务器反馈回来的。
HTTP/1.1 400 Bad Request
Date: Mon, 15 Oct 2018 05:16:24 GMT
Server: Apache/2.4.23 (Win32) OpenSSL/1.0.2j PHP/5.4.45
Content-Length: 331
Connection: close
Content-Type: text/html; charset=iso-8859-1

1155error//这是你想要的数据。
就这个能行吗?

网友A(2020-03-28):
您好,可以请问一下,为什么我的模块复位之后,就接收不到信息了,前面和楼主步骤一样,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