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激光红外线加大功率能点燃香烟

楼主(2019-07-09):
注明:是玩具枪那种红外线,可以功率不够不能点燃,求教程想加大功率

楼主:
可能功率不够

网友A:
取决于你的激光器允许不允许你这样做。
通常不可以,因为涉及到安全问题。

网友B:
直接来个大功率激光管吧!玩具级别激光管功率不够!非要用的话多弄一些同时发光照在一个点上或许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