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位18引脚共阴极数码管引脚说明和接线方法

楼主(2019-07-09):
用altium designer中的一个2位共阴极数码管来显示,但是不知道这样的18个引脚它的定义和怎么接线,也没找到相关资料,求大神解答。

网友A:
首先共阴,K1和k2分别时位选信号,低电平有效,一个左边的数码管,一个是右边的数码管的位选信号。剩下的管脚,分别是a,b,c,d,e,f,g,h,j,k,l,m,n.p,还有小数点DP,每一段对应的具体的位置一般也是有顺序的,参考5楼。段管脚对应高电平的时候对应的段会点亮。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或用直流电源串电阻试探一下。绘出脚位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或用直流电源串电阻试探一下。绘出脚位图,就可以了。

目前没有实物

网友C:
图中的引脚定义已标得很清楚了要说怎么接线那得看程序,对未知的型号才需要检测

网友D:
引脚定义

网友C:
段码的笔画定义与数码管的引脚定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固定不变的而另一个可能是随着产品型号改变的

网友E:
先判读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之后根据对应引脚进行分析

网友F:
首先在那个宝上找到这个器件,找那些正规铺会有器件手册,自己去看看里面的引脚封装,至于接线的话一般芯片手册上也有。定义引脚的时候,数字一般没太大影响,只要把里面的具体意义要划分对

网友G:
数码管并不是什么标准元件,没有一个标准的引脚给你的,很有可能是AD里有的,马云家不一定有给你的
正确的做法是:去马云家随便找一个数码管,能符合你要求的就可以,一般都会有引脚图和尺寸给你的,然后,你自己再根据这个来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