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带编码器直流电机 源程序

楼主(2019-07-09):
#include<STC12C5A60S2.h>
//单片机头文件,储存一些殊寄存器的地址声明
#include<intrins.h>
//intrins头文件储存51编程中需要使用到空指令_nop_()、字符循环移位指令_crol_等
#include <stdio.h>
//stdio : "standard input & output"(标准输入输出),C/C++头文件,把多个编译单元(.c或者.cpp文件)公用的内容,单独放在一个文件里减少整体代码尺寸

#define usint unsigned short int        //符号短整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define VALID        0                                        //0
#define INVALID        1                                        //1
#define LCD_data P0                            //LCD数据端口P0

sbit LCD_RS = P2^7;                        //LCD命令和数据控制位,1:写数据位,0:写命令
sbit LCD_RW = P2^6;                        //LCD读写控制位
sbit LCD_EN = P2^5;                        //LCD使能位

sbit IN1 = P2^0;                        //电机
sbit IN2 = P2^1;
sbit ENA = P2^3;

uchar code title2[] = {"电机转速:"};
uchar code ascii[] =
{0x31,0x32,0x33,0x41,0x34,0x35,0x36,0x42,0x37,0x38,0x39,0x43,0x2A,0x30,0x23,0x44};   //数字和常用字符的ascii码
uint n = 0;                                        //T0定时中断响应次数
uint n_pwm = 0;                                //用于调节pwm占空比
uint c = 0;                                        //外部计数中断响应次数
uint flag_T0 = 0;                        //定时器T0溢出flag
uchar th = 0;                                //脉冲计数计算时的临时变量高位
uchar tl = 0;                                //……………………………………………低位
uint num_pulse;                                //脉冲个数
void delay_1ms(uint z){     //延时函数1ms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920; y > 0; y--);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LCD写命令函数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cmd;
        delay_1ms(6);
        LCD_EN = 1;
        delay_1ms(6);
        LCD_EN = 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LCD写数据函数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_1ms(5);
        LCD_EN = 1;
        delay_1ms(5);
        LCD_EN = 0;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X表示LCD的行数,Y表示LCD的列数
        uchar pos;
        if(X == 0){
                X = 0x80;
        }
        else if(X == 1){
                         X = 0x90;
                 }
                 else if(X == 2){
                                   X = 0x88;
                          }
                          else if (X == 3){
                                                X = 0x98;
                                   }
        pos = X+Y ;
        write_cmd(pos);    //显示地址
}
void lcd_init(){
        uchar i = 0;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_1ms(5);
        write_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_1ms(5);
        write_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_1ms(5);
        lcd_pos(0,0);       //将LCD光标定位到第一行第一列
}
void pulse_dispaly(uint fe)                //显示脉冲个数
{
        uchar i = 0;
        uchar f[7];
                for(i = 0; i < 7; i++)
                        f[i] = '0';
                f[0] = ((fe)/100000)                     +0x30;//十万位的数字
                f[1] = ((fe)%100000)/10000                +0x30;//万位的数字
                f[2] = ((fe)%10000)/1000                +0x30;//千位的数字
                f[3] = ((fe)%1000 )/100                 +0x30;//百位的数字
                f[4] = ((fe)%100  )/10                  +0x30;//十位的数字
                f[5] = ((fe)%10   )                     +0x30;//个位的数字
                f[6] = '\0';
        i = 0;
        lcd_pos(1,5);                            //将光标定位到第2行第6列开始显示
        while(f[i] != '\0'){
                write_dat(f[i]);
                i++;
        }
}
void display_text(int pos, uchar *text){        //显示一段字text、pos设置在第几行开头显示
        uchar j;
        lcd_pos(pos,0);
        while(text[j]!='\0'){
                write_dat(text[j]);
                j++;
        }
        j=0;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TMOD = 0X51;                        //定时器初始化0101_0001
        TH0 = (65536-922)/256;        //定时器初值(1ms),0.001s/(1.085*10^(-6))s=922
        TL0 = (65536-922)%256;
        TH1 = 0X00;        //计数器初值
        TL1 = 0x00;
        ET0 = 1;                //允许中断T0
        ET1 = 1;
        EA = 1;                //总中断开放
        TR0 = 1;                //启动T0
        TR1 = 1;                //启动T1
        IN2 = 0;                //电机初始化
        IN1 = 1;
        ENA = 0;
}
void main(){
        uchar i;
        INIT();
        lcd_init();                                        //LCD初始函数
        display_text(1, title2);        //在第2行开头显示 "电机转速:"
        while(1){
                if (flag_T0 == 1){                //1s
                        /*脉冲计数(电机转速通过脉冲个数的方式输出)*/
                        th = TH1;                                                   //用临时变量读取计数器数值
                        tl = TL1;
                        num_pulse = th*256 + tl;                  //计数器16进制转10进制
                        TH1 = 0X00;                                                //重新赋计数器的值
                        TL1 = 0x00;
                        pulse_dispaly(num_pulse);                 //循环调用显示函数
                        th = 0;
                        tl = 0;
                        /*脉冲计数*/
                        flag_T0 = 0;
                }
        }
}
void interrupt_Timer0() interrupt 1 {                //定时器中断(1ms)
        TR0 = 0;
        TH0 = (65536-922)/256;        //重新赋初值
        TL0 = (65536-922)%256;
        n++;
        n_pwm++;                        //一个pwm脉冲周期为10ms,速度10档可调
        ENA = 1;
        if (n_pwm > 10)                //超过一个pwm周期
                n_pwm = 1;
        if (n_pwm <= 5)                //占空比50%
                IN1 = 1;                //pwm高电平
        else
                IN1 = 0;                //pwm低电平

        if(n == 1000){                 //计满1s
                flag_T0 = 1;
                n = 0;
        }
        TR0 = 1;
}

void interrupt_Timer1() interrupt 3        {         //计数器中断
        TR1 = 0;
        TH1 = 0x00;                //重新赋值
        TL1 = 0x00;
        TR1 = 1;
}

网友A(2020-05-13):
终于找到了,谢谢楼主

网友B(2021-08-16):
请问有这份代码的电路图吗?

网友B:
请问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这个程序的电路图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