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16S2单片机驱动12位DAC MCP4726测试程序

楼主(2019-07-09):
使用STC15单片机驱动12位DAC MCP4726芯片的测试程序,实机测试通过,proteus元件库没有这个元件,所以没做仿真

#include"mcp.h"
#include"lcd.h"
char *num="0123456789ABCDEF";
extern uchar vh,vl,eph,epl;
sbit k=P1^0;
uint n=0;
//测试使用的单片机型号:STC15F2K16S2,频率选择5.5296MHz,理论上STC15系列单片机通用
//必要的话请自行修改改引脚定义
//测试加入了LCD1602和按键功能来显示调整部分参数用于调试,实际使用时可以去掉
//代码通过实机测试
//MCP4726的VOUT脚串接一个LED和102电阻,用于粗略显示电压
void delayms()
{
   uchar a,b,c;
   for(c=1;c;c--)
      for(b=38;b;b--)
             for(a=130;a;a--);
}
void vup()
{
   if(k==0)
   {
          delayms();
          if(k==0)
          {
             uchar m=0;
             n+=100;
                 while(k==0&&m<200)
                 {
                    delayms();
                        ++m;
                 }
          }
   }
}
void main()
{
   uchar count=0;
   uchar temp=0;
   while(!(temp&0x40))
   temp=mcpread();
   lcdinit();
   //mcpwriteall(2400);        //这个函数测试时没用到
   while(1)
   {

          temp=mcpread();
          vup();
          if(n>4095)
          n=0;
          mcpwrite(n);
          writecom(0x80);
          writedata(num[temp/100]);
          writedata(num[temp%100/10]);
          writedata(num[temp%10]);
          writedata(' ');
          writedata(num[count/100]);
          writedata(num[count%100/10]);
          writedata(num[count%10]);
          ++count;
          writedata(' ');
          writedata(num[vh/100]);
          writedata(num[vh%100/10]);
          writedata(num[vh%10]);
          writedata(' ');
          writedata(num[vl/100]);
          writedata(num[vl%100/10]);
          writedata(num[vl%10]);
          writecom(0xc0);
          writedata(num[eph/100]);
          writedata(num[eph%100/10]);
          writedata(num[eph%10]);
          writedata(' ');
          writedata(num[epl/100]);
          writedata(num[epl%100/10]);
          writedata(num[epl%10]);
   }
}

#include"mcp.h"
uchar vh,vl,eph,epl;
void mcpwrite(uint dat)
{
  uchar datl,dath;
  datl=dat&0x00ff;
  dath=((dat&0x0f00)>>8);
  i2cstart();
  i2cwrite(0xc0,1);
  i2cwrite(dath,1);
  i2cwrite(datl,1);
  i2cstop();
}
void mcpwriteall(uint dat)
{
  uchar datl,dath;
  datl=dat&0x00ff;
  dath=(dat&0xff00)>>8;
  i2cstart();
  i2cwrite(0xc0,1);
  i2cwrite(0x61,1);
  i2cwrite(dath,1);
  i2cwrite(datl,1);
  i2cstop();
}
uchar mcpread()
{
   uchar temp,config;
   i2cstart();
   i2cwrite(0xc1,1);
   config=i2cread(0);
   vh=i2cread(0);
   vl=i2cread(0);
   temp=i2cread(0);
   eph=i2cread(0);
   epl=i2cread(0);
   i2cstop();
   return config;
}

网友A:
新手弱弱的问一下仿真是干嘛的?

网友B(2020-04-16):
非常感谢您的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