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tc7107数字温度计电路,为什么负数时就不显示了?

楼主(2019-07-09):
为什么负数时就不显示了,求大神给指教一下

网友A:
满屏的回扫线看不清,不过不能显示负数标志与电路连线有关

网友B:
在使用单一电源时,LM35的一个缺点是无法指示低至零度的温度。据称利用LM35可测出20mV的电压,这一值相当于2℃(一些情况下甚至可测出0~2mV的电压!),但要指示零度或更低的温度时,最好还是再提供一个负电源和一只下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屏的回扫线看不清,不过不能显示负数标志与电路连线有关

这一张清楚,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改。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使用单一电源时,LM35的一个缺点是无法指示低至零度的温度。据称利用LM35可测出20mV的电压,这一值相当于 ...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使用单一电源时,LM35的一个缺点是无法指示低至零度的温度。据称利用LM35可测出20mV的电压,这一值相当于 ...

请问我这个该怎么改进一下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使用单一电源时,LM35的一个缺点是无法指示低至零度的温度。据称利用LM35可测出20mV的电压,这一值相当于 ...

我改了一下,不知道是哪不对,求大神给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