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单片机基础上如何加上双机通信?求帮助

楼主(2019-07-09):
远端给本机发送01H,本机接受并送回01H;远端给本机发送AAH,实现以下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k1=P1^6;
sbit k2=P1^7;
sbit k3=P2^7;
sbit k4=P3^4;
sbit yellowled_nb=P1^4;        //南北黄灯
sbit yellowled_dx=P1^1;        //东西黄灯
uchar code table[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uchar data dig;        //位选
uchar data led;        //偏移量
uchar data buf[4];
uchar data sec_dx=39;//东西数码指示值
uchar data sec_nb=39;//南北数码指示值
uchar data set_timedx=39;
uchar data set_timenb=39;//倒计时设置的键值保存
uchar data b;//定时器中断次数
bit time;//灯状态循环标志
bit int0_time;//中断强行标志
bit set;//调时方向切换键标志

void delay(int ms)
{
        uint j,k;
        for(j=0;j<ms;j++)
        for(k=0;k<124;k++);
}
void key_to1()
{
        TR0=0;         //关定时器
        if(set==0)
                sec_nb++; //南北加1S
        else
                sec_dx++;//东西加1S
        if(sec_nb==100)
                sec_nb=1;
        if(sec_dx==100)
                sec_dx=1;//加到100置1
}
void key_to2()
{
        TR0=0;//关定时器
        if(set==0)
                sec_nb--;  //南北减1S
        else
                sec_dx--;  //东西减1S
        if(sec_nb==0)
                sec_nb=99;
        if(        sec_dx==0 )
                sec_dx=99;//减到1重置99
}
void key()        //按键扫描子程序
{
        if(k1!=1)
        {
                delay(10);
                if(k1!=1)
                {
                        while(k1!=1);
                        key_to1();
                }
        }
        if(k2!=1)
        {
                delay(10);
                if(k2!=1)
                {
                        while(k2!=1);
                        key_to2();
                }
        }
        if(k4!=1)
        {
                delay(10);
                if(k4!=1)
                {
                        while(k4!=1);
                        set=!set;
                }
        }
        if(k3!=1&&int0_time==1)
        {
                TR0=1;   //启动定时器
                sec_nb=set_timenb;
                sec_dx=set_timedx;
                int0_time=0;//清标志
        }
        else if(k3!=1&&int0_time==0)
        {
                TR0=1;
                set_timenb=sec_nb;
                set_timedx=sec_dx; //设置的键值返回保存
        }
}
void display()
{
        buf[1]=sec_dx/10; //第1位 东西秒十位
        buf[2]=sec_dx%10; //第2位 东西秒个位
        buf[3]=sec_nb/10; //第3位 南北秒十位
        buf[0]=sec_nb%10; //第4位 南北秒个位
        P0=table[buf[led]];
        delay(2);        //先延时,提前显示一位了
        P2=dig;
        dig=_crol_(dig,1);
        led++;
        if(led==4)
        {
                led=0;
                dig=0xfe;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EA=1;
        ET0=1;
        TR0=1;
        EX0=1;
        EX1=1;
        P1=0Xf3;// 南北通行
        while(1)
        {
                key(); //调用按键扫描程序
                display(); //调用显示程序
        }
}
void t0()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中断子程序
{
        b++;
        if(b==13)          // 定时器中断次数。
        {
                b=0;
                sec_dx--;
                sec_nb--;
                //南北黄灯闪烁判断
                if(sec_nb==3&&time==1)
                {
                        yellowled_nb=1;//南北黄灯亮
                        delay(300);
                        yellowled_nb=0;
                }
                if(sec_nb==2&&time==1)
                {
                        yellowled_nb=1;//南北黄灯亮
                        delay(300);
                        yellowled_nb=0;
                }
                if(sec_nb==1&&time==1)
                {
                        yellowled_nb=1;
                        delay(300);
                        yellowled_nb=0;
                }
                //东西黄灯闪判断
                if(sec_dx==3&&time==0)
                {
                        yellowled_dx=1;//东西黄灯亮
                        delay(300);
                        yellowled_dx=0;
                }
                if(sec_dx==2&&time==0)
                {
                        yellowled_dx=1;//东西黄灯亮
                        delay(300);
                        yellowled_dx=0;
                }
                if(sec_dx==1&&time==0)
                {
                        yellowled_dx=1;
                        delay(300);
                        yellowled_dx=0;
                }
                if(sec_dx==0||sec_nb==0) //东西或南北先到达1S时即开始重新计时
                {
                        sec_dx=set_timedx;
                        sec_nb=set_timenb; //第一次循环结束重置
                        if(time==1)
                        {
                                P1=0xF3;  //南北通行
                        }
                        else
                        {
                                P1=0xde; //东西通行
                        }
                        time=!time;   //取反
                }
        }
}
void wb0() interrupt 0 using 1         //东西强行
{
        TR0=0;
        P1=0xDE;
        sec_dx=88;
        sec_nb=88;
        int0_time=1;

}
void wb1() interrupt 2 using 1          //南北强行
{
        TR0=0;
        P1=0xF3;
        sec_nb=88;
        sec_dx=88;
        int0_time=1;

}

网友A:
硬件设计不合理,软件设计也不合理,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