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OLED显示,显示字符的函数。chr那的偏移值怎么算的,以t为例。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9-07-09):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size,u8 mode)
{
        u8 temp,t,t1;
        u8 y0=y;
        u8 csize=(size/8+((size%8)?1:0))*(size/2);
        chr=chr-' ';          //得到偏移后的值        ???????????chr=t;怎么得到偏移后的值
    for(t=0;t<csize;t++)
    {
                if(size==12)temp=asc2_1206[chr][t];
                else if(size==16)temp=asc2_1608[chr][t];
                else if(size==24)temp=asc2_2412[chr][t];
                else return;
        for(t1=0;t1<8;t1++)
                {
                        if(temp&0x80)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if((y-y0)==size)
                        {
                                y=y0;
                                x++;
                                break;
                        }
                }
    }
}

网友A:
你这个不是固定的。
               u8 csize=(size/8+((size%8)?1:0))*(size/2);       if(size==12)temp=asc2_1206[chr][t];
                else if(size==16)temp=asc2_1608[chr][t];
                else if(size==24)temp=asc2_2412[chr][t];
这要看这些参数量,说白就是你大下不同的字符占的都不相同,好好去想想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