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上电会出现烧坏,布局布线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19-07-09):
DCDC电源设计中24V转12V,2A输出,DCDC芯片,上电会出现烧坏,DCDC布局布线需要注意什么问题,怎么布局布线

网友A:
原理图和PCB文件,还有DCDC的IC型号上传看一下才知道

网友B:
布线不是主要问题,应当是设计不合理。

网友C:
主要锁存电流

网友D:
应该是设计问题,查下数据手册。先对原理图

网友E:
因素好多,芯片本身的问题也有可能,元件的参数、电路设计问题也有可能;
芯片一般都有数据手册,里面对参数取值、典型电路、布局布线都可能有说明。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设计是否正确,谢谢了!

这是DCDC的原理图

这是DCDC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和PCB文件,还有DCDC的IC型号上传看一下才知道

我上传了DCDC部分原理图了,能麻烦看一下吗?

网友F:
1脚到L1连线要短,尽量线要粗,C9靠近1、2脚,这个自举升压电容给内部上臂MOS管栅极供电,24V输入到第8脚布线要粗,地线、防反接MOS管线要粗,地要大面积铺铜,这样布线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A:
原理图是暂时没有看出有什么问题
R17和R18到FB引脚的走线尽量要短
C8和C9尽可能的靠近IC

网友G:
首先上电前要测一下电源和地是否有短路现象,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是焊接短路造成的

网友G:
还有一个原因,应该是TVS管造成的,24V输入口第一个元器件TVS管焊接反向,你画出来的TVS管看着是双向的,但是你买的未必是双向的,根据我的经验,你先把TVS管去掉再试一下应该就好了,如果去掉好了以后说明TVS管有方向,你焊接反了

网友H:
可以去问一下FAE,规格书的参考设计C9 是100nF,但是规格书管脚描述又是 0.01uF
Bootstrap pin for top switch. A 0.01uF or larger capacitor should be connect

建议EN管脚加个1uf的电容到地,R18并一个22pf的电容试试

楼主:
R18并一个22pf的电容是为了防震荡吗?

网友I:
上电烧毁,主要原因是有短路现象,或者反馈回路自激振荡。原理图应该不至于吧

网友J(2022-08-28):
我这用的他们家的JW5026也出现了较大概率的上电损坏,无解

网友K(2024-03-16):
引用 网友J:
我这用的他们家的JW5026也出现了较大概率的上电损坏,无解

这颗料批量烧了不少,已经换掉了,而且,原厂%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