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电吹风机,还弄坏了我一把螺丝刀

楼主(2019-07-09):
里面的电机能不能用来做一个小风扇呢?

网友A:
做风扇风也太大了吧

网友B:
完全可以做个风扇,先测试电压以转速,最好PWM调速,如果转速太快噪音太大。

网友C:
要考虑功率过大的因素

网友D:
低压直流玩具电机,寿命不长,不值得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做个风扇,先测试电压以转速,最好PWM调速,如果转速太快噪音太大。

好的,谢谢咯,我过后试试

网友E:
改装成‘蜂窝煤炉’的鼓风机是可以的....问题是你要知道电机的工作电压,一些风筒是串了个大电阻降压,有的是利用热丝当电阻降压,这个你要搞清楚。或者你用DC12V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装成‘蜂窝煤炉’的鼓风机是可以的....问题是你要知道电机的工作电压,一些风筒是串了个大电阻降压 ...

这个听起来有点高级,可能不会搞

网友F:
搞的这么烂了,

网友F:
收藏了,倒是自己搞一下

网友G:
完全可以,这个电机,是低压直流电机,3伏应该就能转

网友H(2019-08-13):
居然拆成这么烂

网友I:
精神可嘉 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