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AX1898的智能手机充电器PCB电路Proteus仿真+源程序

楼主:
本设计以单片机89C51为核心,并采用锂电池的智能管理芯片MAX1898对充电过程进行智能控制,并结合6N137光耦芯片对电池进行充满断电的方式进行保护。并且采用ADC0832模数转换芯片结合LCD1602液晶显示屏显示充电电压状态,加入SIM300模块,在充满电时为使用者发送充满信息。本帖包含设计的全部资料,包括对主控模块的效果进行Proteus模拟仿真,Altium设计出总原理图,并由原理图设计PCB图。

此体系的硬件设计包含以单片机89C51和充电芯片MAX1898为主要的控制的模块,SIM300模块是系统中发送短信息的模块。其它硬件部分包括电源转换部分、由ADC0832为核心的电压采集模块、6N137光耦控制模块、LCD1602显示模块等。软件设计包括主程序、读取电压子程序、显示数据子程序、SIM300信息收发信息程序。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reg51.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ADC0832端口引脚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t_count,int0_count;
sbit CS=P2^4;       //将CS位定义为P2.4引脚
sbit CLK=P2^3;      //将CLK位定义为P2.3引脚
sbit DIO=P2^2;       //将DIO位定义为P2.2引脚
//全局变量声明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10]={"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nsigned char code Str1[]={"Volt="};            //说明显示的是电压
unsigned char code Str2[]= {"Designed By Qi"};
//液晶端口定义
sbit RS=P2^7;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6;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5;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sbit BEEP=P1^3;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子程序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1
{
        TR0 = 0;                                // 停止计数

        TH0 = -5000/256;                // 重设计数初值
        TL0 = -5000%256;

        t_count++;

        if (t_count>600)                // 第一次外部中断0产生后3s
        {
                if (int0_count==1)        // 还没有出现第二次外部中断0,则认为充电完毕
                {
                        BEEP = 0;                        // 打开蜂鸣器报警关闭充电电源
                }
            else                                // 否则即是充电出错
                {
                        BEEP = 1;
                }

                ET0 = 0;                        // 关闭T0中断
                EX0 = 0;                         // 关闭外部中断0

                int0_count = 0;
                t_count = 0;
        }
        else
                TR0 = 1;                        // 启动T0计数
}
/* 外部中断0服务子程序 */
void int0() interrupt 0 using 1
{
        if (int0_count==0)
        {
                TH0 = -5000/256;        // 5ms定时
                TL0 = -5000%256;
                TR0 = 1;                        // 启动定时/计数器0计数
                t_count = 0;                // 产生定时器0中断的计数器清零
        }
        int0_count++;
}

/* 初始化 */
void init()
{
        EA = 1;                                // 打开CPU中断

        PT0 = 1;                        // T0中断设为高优先级
        TMOD = 0x01;                // 模式1,T0为16位定时/计数器
        ET0 = 1;                        // 打开T0中断

        IT0 = 1;                        // 外部中断0设为边沿触发
        EX0 = 1;                        // 打开外部中断0
        BEEP = 1;                                // 关闭蜂鸣器
        int0_count = 0;                // 产生外部中断0的计数器清零
}
/*****************************************************
函数功能:延时1ms
(3j+2)*i=(3×33+2)×10=1010(微秒),可以认为是1毫秒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bit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nms(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符号
***************************************************/
void display_volt(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03);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Str1[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Str1[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的小数点
***************************************************/
void  display_dot(void)
{
  WriteAddress(0x09);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0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       //将小数点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的单位(V)
***************************************************/
void  display_V(void)
{
    WriteAddress(0x0c);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3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V');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的整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1(unsigned char x)
{
WriteAddress(0x08);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x]);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
/*****************************************************
函数功能:显示电压的小数数部分
入口参数:x
***************************************************/
void display2(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i=x/10;            //取十位(小数点后第一位)
j=x%10;            //取个位(小数点后第二位)
   WriteAddress(0x0a);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1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i]);     //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小数部分的第一位数字字符常量写入LCD
}
void display3(void)
{
    unsigned char i;
  WriteAddress(0x80+0x41);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2行第1列开始显示
  i = 0;                //从第一个字符开始显示
  while(Str2[i] != '\0')  //只要没有写到结束标志,就继续写
   {
   WriteData(Str2[i]);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i++;                 //指向下一个字符
  }
  }
/*****************************************************
函数功能: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
unsigned char  A_D()
{
  unsigned char i,dat;
   CS=1;   //一个转换周期开始
   CLK=0;  //为第一个脉冲作准备
   CS=0;  //CS置0,片选有效
   DIO=1;    //DIO置1,规定的起始信号
   CLK=1;   //第一个脉冲
   CLK=0;   //第一个脉冲的下降沿,此前DIO必须是高电平
   DIO=1;   //DIO置1, 通道选择信号
   CLK=1;   //第二个脉冲,第2、3个脉冲下沉之前,DI必须跟别输入两位数据用于选择通道,这里选通道CH0
   CLK=0;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

   DIO=0;   //DI置0,选择通道0
   CLK=1;    //第三个脉冲
   CLK=0;    //第三个脉冲下降沿
   DIO=1;    //第三个脉冲下沉之后,输入端DIO失去作用,应置1
   CLK=1;    //第四个脉冲
   for(i=0;i<8;i++)  //高位在前
    {
      CLK=1;         //第四个脉冲
      CLK=0;
      dat<<=1;       //将下面储存的低位数据向右移
   dat|=(unsigned char)DIO;   //将输出数据DIO通过或运算储存在dat最低位
    }
    CS=1;          //片选无效
  return dat;  //将读书的数据返回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D_val;    //储存A/D转换后的值
  unsigned char Int,Dec;   //分别储存转换后的整数部分与小数部分
   LcdInitiate();         //将液晶初始化
   delaynms(5);           //延时5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display_volt();        //显示电压说明
   display_dot();         //显示电压的小数点
   display_V();           //显示电压的单位
/* 调用初始化函数 */
        init();
   while(1)
      {
    AD_val= A_D();    //进行A/D转换
    Int=(AD_val)/51;  //计算整数部分
………………

网友A(2019-07-11):
忘了说了,那个Proteus仿真的按钮按住三秒表示充满电,并停止充电。连续按(频率大于1.5Hz)表示充电错误,并关闭定时器。

网友B(2019-12-12):
你好
你的这个 单片机+MAX1898的智能手机充电器PCB电路Proteus仿真+源程序 帖子,有没有实物元器件清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了,那个Proteus仿真的按钮按住三秒表示充满电,并停止充电。连续按(频率大于1.5Hz)表示充电错误, ...

请问充电状态,有没有指示灯。刚刚接触仿真,不太懂,充电过程,lcd显示的电压值会升高吗?我仿真了下,没反应,不会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了,那个Proteus仿真的按钮按住三秒表示充满电,并停止充电。连续按(频率大于1.5Hz)表示充电错误, ...

那个带百分比的滑动变阻器实现了什么效果,不太理解

网友A(2020-01-17):
引用 网友C:
那个带百分比的滑动变阻器实现了什么效果,不太理解

那个电位器是模拟电池电压变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充电状态,有没有指示灯。刚刚接触仿真,不太懂,充电过程,lcd显示的电压值会升高吗?我仿真了下, ...

Proteus仿真不能模拟出锂电池,所以没有电压变化,因此我用一个电位器模拟出电池电压变化,滑动电位器可以看到LCD显示变化。并且仿真软件没有MAX1898的库,并不能仿真出MAX1898芯片。因此我用一个按钮可以手动模拟出芯片CHG管脚信号,长按按钮代表充满电,指示灯会有变化。

网友D(2020-02-17):
求元器件清单。

网友E:
仿真怎么打不开啊

网友E:
我用Proteus8打不开解压后的工程,打开就直接闪退,怎么回事

网友F(2020-04-09):
兄弟,你这个没有反应啊

网友G:
楼上的,下个8.7以上版本的就可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下个8.7以上版本的就可以了

兄弟我用8.7也打不开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兄弟我用8.7也打不开啊

我可以啊 你卸了再试试?

网友I:
楼主能问一下你这个电池是怎么仿真的吗

网友J(2020-05-15):
感谢亲爱的楼主分享

网友K:
想问下楼主怎么才能做到充电80%以前采用恒流充电,80%之后采用恒压充电

网友L:
感谢楼主分享,问一下ADC0832的那个Li+是检测电压的吗,他和MAX1898的Li+有啥不一样的吗,这个Li+是怎么接充电口的

网友M(2021-04-27):
源程序里面也没有程序啊

网友N:
sim的程序在哪

网友A(2021-12-11):
引用 网友K:
想问下楼主怎么才能做到充电80%以前采用恒流充电,80%之后采用恒压充电

MAX1898检测到电池电压之后自动调节的

网友O(2022-01-27):
下载的资料为啥只有protues仿真呀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下载的资料为啥只有protues仿真呀

你没有安装Keil2吧  程序在 程序目录里面,用Keil2软件打开1.Uv2文件即可编译,等我有电脑的时候可以给你转成其他版本,比如Keil4

网友O:
引用 网友P:
你没有安装Keil2吧  程序在 程序目录里面,用Keil2软件打开1.Uv2文件即可编译,等我有电脑的时候可以给你转 ...

喂喂喂   老师你好   那个max1898没有怎末办呀
您能把相关资料发我一下吗
谢谢你

网友O:
老哥你好  为啥那个仿真有两处错误呀
那个怎么解决呀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老哥你好  为啥那个仿真有两处错误呀
那个怎么解决呀

我测试了几个版本 最后用Proteus8.8成功打开了,你需要选择你的hex文件所在的目录才能仿真,因为你的电脑目录结构和作者的肯定有所不同

网友Q(2022-04-02):
引用 网友O:
老哥你好  为啥那个仿真有两处错误呀
那个怎么解决呀

我也是 解决了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P:
我测试了几个版本 最后用Proteus8.8成功打开了,你需要选择你的hex文件所在的目录才能仿真,因为你的电脑目 ...

你好,我导入程序后不能仿真,请问这两条错误的信息怎么解决 谢谢
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DLL" not found. GLE=0x000036B1.
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fatal simulator errors.

网友S(2022-05-25):
引用 网友R:
你好,我导入程序后不能仿真,请问这两条错误的信息怎么解决 谢谢
External model DLL "ADC083X.DLL" no ...

您好请问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P:
引用 网友S:
您好请问怎么解决的呀

这个问题昨天还有人问http://www.51hei.com/bbs/dpj-220915-1.html

网友T(2023-03-30):
请问  为什么我改变活动变阻器  电压不发生变化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T:
请问  为什么我改变活动变阻器  电压不发生变化啊?

有变化啊 你版本不行吧 我用的Proteus8.13

网友T:
引用 网友P:
有变化啊 你版本不行吧 我用的Proteus8.13

麻烦帮忙看一看 我用的是proteus8.9,仿真开始后led显示器显示恒定电压为5V   无论怎样改变滑动变阻器显示都不变

网友U(2023-06-26):
下载附件里的代码是完整的吗

网友V(2023-12-14):
引用 网友T:
麻烦帮忙看一看 我用的是proteus8.9,仿真开始后led显示器显示恒定电压为5V   无论怎样改变滑动变阻器显 ...

老哥我想问一下,我也是8.9仿真,但是led屏不亮是为什么啊

网友W(2024-05-06):
我也是8.9仿真,但是LED屏不亮是为什么啊,有那个大佬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W:
我也是8.9仿真,但是LED屏不亮是为什么啊,有那个大佬能解答一下吗?

1.换到8.13版本
2.双击单片机更改你的hex文件路径
3.确保里面的Proteus目录里面有ADC083X.DLL,如果没有到百度去找一个

网友X(2025-01-04):
引用 网友G:
楼上的,下个8.7以上版本的就可以了

我用的8.10 ,但是打不开啊,hex的路径是对的。难道我的没有显示屏的库?这个显示屏应该是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