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这个单片机程序,为什么数码管显示一样的,还是乱码 显示函数怎么写?

楼主(2019-07-09):
这张是显示的图纸!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3^3;
sbit led=P1^5;
sbit led2=P3^6;
sbit fan=P1^6;
sbit ptc=P3^4;
sbit we1=P2^6;
sbit we2=P2^7;
sbit we3=P2^1;
sbit we4=P2^0;
sbit we5=P2^2;
sbit fm=P2^5;
sbit sw1=P1^0;
sbit sw2=P1^4;
sbit sw3=P3^5;
sbit sw4=P3^7;
uchar code duma[]={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uchar  counter,   time,time_counter, h;

uchar i ;

void delay(uint z);
void delay(uint z)
{
  while (z--);

}
void display(uchar mshi,mge,sge,sshi,hge,hshi )
{
  mge=time_counter%10;
  mshi=time_counter/10;
  sge=time/10;
  sshi=time%10;
  hge=h/10;
  hshi=h%10;

   P0=0XFF;
   we2=0;
  P0=duma[mshi];
  delay(100);

   P0=0XFF;
   we1=0;
   P0=duma[mge];
  delay(100);

    P0=0XFF;
           we4=0;
  P0=duma[sshi];
  delay(100);

   P0=0XFF;
   we3=0;
  P0=duma[sge];
  delay(100);

/*  P0=0XFF;
wea=0;
web=0;
wec=1;
  P0=duma[hge];
  delay(100);

   P0=0XFF;
wea=1;
web=0;
wec=1;
  P0=duma[hshi];
  delay(100);*/
}

void keypros()
{
        if(sw1==0)
        {
           delay(10);
           if(sw1==0&&time!=60)
           {
                   time+=1;

                  while(!sw1);
           }
        }
         if(sw2==0)
         {
          delay(10);
          if(sw2==0&&time!=0)
          {
                  time-=1;

                   while(!sw2);
          }
         }
         if(sw3==0)
         {
           delay(10);
           if(sw3==0)
           {
                     TR1=0;
                  led=1;
                  time=0;
                  time_counter=0;

                  fan=1;
                  ptc=1;
                while(!sw3);

           }

         }
          if(sw4==0)
          {
           delay(10);

           if(sw4==0)
           {
                   TR1=~TR1;
                led=~led;

                ptc=~ptc;
                fan=~fan;
                while(!sw4);
           }

          }
}

void init()
{
  TMOD=0x10;
  TH1=0x4b;
  TL1=0x00;
  TR1=0;

}

void main()
{

                         init();
                        led2=0;

    while(1)
        {
        keypros();

   if(TF1==1)
   { TF1=0;
            TH1=0x4b;
     TL1=0x00;
            counter++;

   }
         if(counter==20)
        {
         counter=0;
         time_counter++;
          led1=~led1;
        }
        if(time_counter==60)
          {
                time--;
                 time_counter=0;

        }
        if(time==0)
           {
           TR1=0;
                led=1;
                   led1=1;
                ptc=1;
                fan=1;
               time=60;

           }

                  display();
     }

}

楼主:
显示乱码我知道了,是数码管是共阳极的,我用的共阴极的表,才导致显示乱码,但这个显示函数怎么写,进位显示数码管,

网友A:

你这个太乱了,一个注泽都没,wea、web、wec也不知道是什么
  •    P0=0XFF;
  • wea=1;
  • web=0;
  • wec=1;
  •   P0=duma[hshi];
  •   delay(100);*/

  •    P0=0XFF;
  •    we1=1;  //位1开显示
  •    P0=duma[mge];
  •    delay(100);
  •    we1=0;  //位1关显示

你显示完一个数码管,要把位清0,不然一轮下来所有位都在显示,会乱码。
进位不知道你指的什么,counter,   time,time_counter, h; 看不出来你这几个变量的具体作用

  •    if(TF1==1)
  •    {
  •        TF1=0;
  •        TH1=0x4b;
  •        TL1=0x00;
  •        counter++;
  •    }
  •                   //这个计数的值太小了,8M的话才5ms,1秒得counter得加200次,
  •   if(counter==20) //0.1秒进一次,改成counter==200,就是1S进一次 ,如果你是设计秒表就不用改
  •    {
  •        counter=0;
  •        time_counter++;
  •        led1=~led1; /
  •    }

网友B:
多只数码管的显示,一是要动态扫描,二是要消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只数码管的显示,一是要动态扫描,二是要消影。

谢谢,上面的显示函数写成了静态显示了,改了动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太乱了,一个注泽都没,wea、web、wec也不知道是什么
  •    P0=0XFF;
  • wea=1;

  • WE,就是位选信号。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3^3;
    sbit led=P1^5;
    sbit led2=P3^6;
    sbit fan=P1^6;
    sbit ptc=P3^4;
    sbit we1=P2^6;
    sbit we2=P2^7;
    sbit we3=P2^1;
    sbit we4=P2^0;
    sbit we5=P2^2;
    sbit fm=P2^5;
    sbit sw1=P1^0;
    sbit sw2=P1^4;
    sbit sw3=P3^5;
    sbit sw4=P3^7;
    uchar code dum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uchar  counter,   time,time_counter, h;

    uchar i ;

    void delay(uint z);
    void delay(uint z)
    {
      while (z--);

    }
    void display(uchar mshi,uchar mge,uchar sge,uchar sshi,uchar hge,uchar hshi )
    {
      mge=time_counter%10;
      mshi=time_counter/10;
      sge=time/10;
      sshi=time%10;
      hge=h/10;
      hshi=h%10;

       P0=0XFF;
       we1=0;
       we2=1;
       we3=1;
       we4=1;
        P0=duma[mge];
            delay(100);

      P0=0XFF;
      we1=1;
       we2=0;
       we3=1;
       we4=1;
       P0=duma[mshi];
       delay(100);

       P0=0XFF;
       we1=1;
       we2=1;
       we3=0;
       we4=1;
       P0=duma[sshi];
       delay(100);

      P0=0XFF;
      we1=1;
       we2=1;
       we3=1;
       we4=0;
      P0=duma[sge];
       delay(100);

    }

    void keypros()
    {

    if(sw1==0)
            { delay(10);

               if(sw1==0&&time!=60)
               {
                       time+=1;
                     fm=0;
                     delay(10000);
                     fm=1;
                     delay(10000);
                      while(!sw1);
               }
         }
    if(sw2==0)
    {
              delay(10);
              if(sw2==0&&time!=0)
              {
                      time-=1;
                    fm=0;
                     delay(10000);
                     fm=1;
                     delay(10000);
                       while(!sw2);
              }
    }
    if(sw3==0)
             {
               delay(10);
               if(sw3==0)
               { fm=0;
                     delay(10000);
                     fm=1;
                     delay(10000);
                         TR1=0;
                      led=1;
                      time=0;
                      time_counter=0;
                      fan=1;
                      ptc=1;
                    while(!sw3);
               }

    }
    if(sw4==0)
    {
               delay(10);

               if(sw4==0)
               {
                       TR1=~TR1;
                    led=~led;
                    fm=0;
                     delay(10000);
                     fm=1;
                     delay(10000);
             ptc=~ptc;
                    fan=~fan;
                    while(!sw4);
               }
    }
    }
    void init()
    {
      TMOD=0x10;
      TH1=0x4b;
      TL1=0x00;
      TR1=0;
    }

    void main()
    {

                             init();
                            led2=0;

        while(1)
            {
            keypros();

       if(TF1==1)
       { TF1=0;
                TH1=0x4b;
         TL1=0x00;
                counter++;

       }
             if(counter==20)
            {
             counter=0;
             time_counter++;
              led1=~led1;
            }
            if(time_counter==60)
              {
                    time--;

                     time_counter=0;

            }
            if(time==0)
               {
               TR1=0;
                    led=1;
                       led1=1;
                    ptc=1;
                    fan=1;
                   time=60;

               }

                      display();
         }

    }        现
      这个是正常显示,,这个程序是60分钟,倒计时,时间可以调,时间到停止输出
    LED1,FAN风扇,PTC加热,都停止输出,这个程序是用在艾灸上,谢谢大家指点!有你们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