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使用多个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9-07-09):
在一个程序中使用了定时中断0和外部中断0,定时中断0用于计时功能,外部中断0(P3^2引脚)用于声音传感器声音强度超过一定值时产生中断。由于同一个声音可能会采集多次数据,因此需要把外部中断0开关EX0在采集一次声音后关闭一段时间再打开,如何操作才不会影响定时器计时

网友A:
每个中断,可以单独关闭、和再启用,别关总中断。

网友B:
直接关EX0啊,EX0只管外部中断。ET0才是管计时器中断。关EX0不影响定时器中断

网友C:
只要中断服务程序短一点,就不会对T中断有多大的影响。

网友D:
原则上单独关外部中断0,不影响定时器中断,可以关了试试

网友E:
P3^2引脚)用于声音传感器放在主程序中检查,不需要关闭计时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