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做日历时钟设计,数码管显示不稳定一直在跳动

楼主(2019-07-10):
数码管有些不显示,有些一直在跳动

日期显示不对,输入的是19年7月9日,但显示1的数码管不亮

日期显示不对,输入的是19年7月9日,但显示1的数码管不亮

显示时间的有时候是正常的

显示时间的有时候是正常的

秒的显示错误

秒的显示错误

显示1的数码管不亮

显示1的数码管不亮

楼主:
附上C语言程序,大神帮我看看哪里出错了: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3^1;
sbit wela=P3^2;
uint bb=0;
sbit led1=P3^3;
uint x=0,t0=0;
uchar num,temp,ch=1;
uchar shi=17,fen=13,miao=25,shi1,shi2,fen1,fen2,miao1,miao2;
uint nian=2019,yue=7,ri=9,nian1,nian2,yue1,yue2,ri1,ri2,year=00,month=00,day=00,year1,year2,month1,month2,day1,day2;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0x76,0x79,0x38,0x3f,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t1,y;
        for(t1=z;t1>0;t1--)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shi1,uchar shi2,uchar fen1,uchar fen2,uchar miao1,uchar miao2)
{

        wela=1;
        P2=0xfe;
        wela=0;

        dula=1;
        P2=table[shi1];
        delay(5);
        dula=0;

        wela=1;
        P2=0xfd;
        wela=0;

        dula=1;
        P2=table[shi2];
        delay(5);
        dula=0;

        wela=1;
        P2=0xfb;
        wela=0;

        dula=1;
        P2=table[fen1];
        delay(5);
        dula=0;

        wela=1;
        P2=0xf7;
        wela=0;

        dula=1;
        P2=table[fen2];
        delay(5);
        dula=0;

        wela=1;
        P2=0xef;
        wela=0;

        dula=1;
        P2=table[miao1];
        delay(5);
        dula=0;

        wela=1;
        P2=0xdf;
        wela=0;

        dula=1;
        P2=table[miao2];
        delay(5);
        dula=0;
}

void init()
{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初始化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ET1=1;
        TR1=1;

}

uchar keyscan()
{
        P3=0xfe;//检测第一行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1;
                                        break;
                                case 0xd0:num=2;
                                        break;
                                case 0xb0:num=3;
                                        break;
                                case 0x70:num=4;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return shi,fen;
}

void jisuan()
{
if(num==1)
{
ch++;
if(ch==4)
ch=1;
num=0;
}
if(num==2)
{
if(ch==1)
shi++;
if(ch==2)
nian++;
if(ch==3)
year++;
num=0;
}
if(num==3)
{
if(ch==1)
fen++;
if(ch==2)
yue++;
if(ch==3)
month++;
num=0;
}
if(num==4)
{
if(ch==1)
miao++;
if(ch==2)
ri++;
if(ch==3)
day++;
num=0;
}
}
void shijian()
{
    shi1=shi/10;
        shi2=shi%10;
        fen1=fen/10;
        fen2=fen%10;
        miao1=miao/10;
        miao2=miao%10;

        if(fen==0&miao==0)/*
        当时间为整时时灯灭,否则灯亮

        */
        {
                led1=0;
                }else{
                        led1=1;

                }

        if(shi==24)
        {
                shi=0;
                ri++;
        }
        if(fen==60)
        {
                fen=0;
                shi++;
        }
        if(miao==60)
        {
                miao=0;
                fen++;
        }
}
void riqi()
{
         nian1=nian/10;
        nian2=nian%10;
        yue1=yue/10;
        yue2=yue%10;
        ri1=ri/10;
        ri2=ri%10;
        if(yue==12)
        {
        nian++;
        yue=1;
        }
        switch(yue)//判断月份大小
        {
        case 1:case 3:case 5:case 7:case 8:case 10:case 12:
        if(ri==32)
        {
        ri=1;
        yue++;
        }
        break;
        case 4:case 6:case 9:case 11:
        if(ri==31)
        {
        ri=1;
        yue++;
        }
        break;
        case 2:        //判断闰年
        if((nian%4==0&nian%100!=0)||nian%400==0)
        {
        yue++;
        ri=1;
        }
        else if(nian%400!=0&ri==29)
        {
        yue++;
        ri=1;
        }
        break;
        }
}
void naozhong()    //闹钟
{
         year1=year/10;
        year2=year%10;
        month1=month/10;
        month2=month%10;
        day1=day/10;
        day2=day%10;
        if(year==24)
        {
                year=0;
        }
        if(month==60)
        {
                month=0;
                year++;
        }
        if(day==60)
        {
                day=0;
                month++;
        }
}
void main()  //shi代表当前时间 year代表闹钟时间
{
        init();
        P1=0x00;              //P1四个灯 初始化为灭
        while(1)
        {
        jisuan();
        keyscan();
        shijian();
        riqi();
        naozhong();
        if(shi==year&fen==month&miao==day)
        TR0=1;
        if(ch==1)
        display(shi1, shi2, fen1, fen2, miao1, miao2);
    if(ch==2)
        display(nian1,nian2,yue1,yue2,ri1,ri2);
         if(ch==3)
        display(year1,year2,month1,month2,day1,day2);
        }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x++;
        if(x==20)
        {
        x=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

        if(t0<1200)
        {

                         bb++;                                                //增加_b 拖延时间增加闪烁时间
                          if(bb<15){
                                P1=0xff;
                          }

                                if(bb>15){
                                P1=0xf0;

                                        if(bb>30){bb=0;}

                                }

        if(t0==1200)
        {
                TR0=0;                                 //60秒后关闭定时器0,关闭灯
                P1=0x00;

        }

    }
}

网友A:
学会画出流程图并走通流程图。

网友B:
我看你显示代码里面没有消影,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可能是管子的消隐没做好或者软件显示问题?我三年前好像也出过这个问题,记不太清了。。。

网友D:
消影做完之后,可以先尝试一下调一下延时函数的时间。

网友E:
直接用一个8位数码管不好吗,这样一位一位来而且又是乱排看得尴尬病都犯了

网友F:
和时间有关,太快了,肉眼是看不到的

网友F:
检查下显示时间,位选和段选

网友G:
减少每个数码管之间的延时

网友H:
是软件问题,建议使用实物制作比较好。加上延时程序看看嫩嗯不能减小

网友I:
函数不对啊

网友J:
/********************************************************************* * 实 验 名:超声波测距控制步进电机实验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RX=P2^1; sbit TX=P2^0;          //t,e定义超声波管教 unsignedint  time=0; unsignedint  timer=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测量标志 bit                srFlag                = 1; unsignedint a=100; unsignedint b=600; unsignedinta_o=100; unsignedintb_o=600; unsignedint mid; unsigned char        iSW        = 0; unsigned char uMode                                = 1;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disbuff[8] ={0,0,0,0,0,0,0,0}; //电机IO #define GPIO_MOTOR P1 sbit F1 = P1^0; sbit F2 = P1^1; sbit F3 = P1^2; sbit F4 = P1^3; //按键IO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unsigned char        keyEx        = 0;  unsigned char code FFW[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反转顺序 unsigned char code FFZ[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正转顺序  unsigned char Direction,Spee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otor(); voidDigDisplay();  void Delay1ms()   //??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c>0;c--) for(b=38;b>0;b--) for(a=13;a>0;a--);                                  }  void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势能端                         }                  GPIO_DIG=disbuff[i];//发送段码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延时                 GPIO_DIG=0x00;//消隐         } }  unsigned char scanKey(void) { // 如果此前没有按键         if(keyEx == 0 )         {                 if( K1 == 0 )                 {                         keyEx        = 1;        // 有键按下                         return 1;                // 键值1表示阈值ab切换                 }                 if( K2 == 0 )                 {                         keyEx        = 1;        // 有键按下                         return 2;                // 键值2表示'+'                 }                 if( K3 == 0 )                 {                         keyEx        = 1;        // 有键按下                         return 3;                // 键值3表示'-'                 }                 if( K4 == 0 )                 {                         keyEx        = 1;        // 有键按下                         return 4;                // 键值4表示数位切换                 }                                 return 0;         }         else         {                 if( K1 == 1 && K2 == 1 && K3 == 1 && K4 == 1 )                 {                         keyEx        = 0;        // 等待没有按键后,按键保护值清0                 }         }         return 0; } /********************************************************************* * 函 数 名:Motor * 函数功能:电机旋转函数 *********************************************************************/ void  Motor()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irection==1)                          GPIO_MOTOR = FFW[i]&0x1f;  //???                 if(Direction==2)                          GPIO_MOTOR = FFZ[i]&0x1f;                 Delay(Speed);        //????                 }         }  void  zd3()  interrupt 3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TH1=0xf8;         TL1=0x30;         DigDisplay();         timer++;         if(srFlag||timer>=100) //200ms 中断一次         {                 srFlag = 0;                 timer=0;                 TX=1;        //至高点平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20us高电平                                 TX=0;         }  }  /********************************************************************* * 函 数 名:main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Speed=15;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清0                  TH1=0xf8;                   //2MS定时         TL1=0x30;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允许T1中断         TR1                = 0;         EA                = 0;         while(scanKey() == 0 )         {                 disbuff[0]        = DIG_CODE[4];                 disbuff[1]        = DIG_CODE[5];                 disbuff[2]        = DIG_CODE[0];                 disbuff[3]        = DIG_CODE[1];                 disbuff[4]        = DIG_CODE[0];                 disbuff[5]        = DIG_CODE[3];                 disbuff[6]        = DIG_CODE[1];                 disbuff[7]        = DIG_CODE[1];                 DigDisplay();         }         for(i=0;i<100;i++)         {                 Delay1ms();                 }         if(uMode == 1 )         {                 TR1                = 1;                 EA                = 1;         }         while(1)         {                 if(uMode == 0 )                 {                         disbuff[0]        = DIG_CODE[a% 10];                         disbuff[1]        = DIG_CODE[(a / 10) % 10];                         disbuff[2]        = DIG_CODE[(a / 100) % 10];                         disbuff[3]        = DIG_CODE[(a / 1000) % 10];                         disbuff[4]        = DIG_CODE[b% 10];                         disbuff[5]        = DIG_CODE[(b / 10) % 10];                         disbuff[6]        = DIG_CODE[(b / 100) % 10];                         disbuff[7]        = DIG_CODE[(b / 1000) % 10];                         DigDisplay();                         switch(scanKey() )                         {                         // 如果按下了模式切换键                                 case 1:                                         uMode        = 1;                                         TR1                = 1;                                         EA                = 1;                                         break;                                                                 // 如果按下了'+'键                                 case 2:                                         switch(iSW )                                         {                                                 case 0:                                                 mid = a;                                                 if( mid        + 100 <= 3000 )                                                 mid        += 100;                                                 a = mid;                                                 break;                                                                                                    case 1:                                                 mid = b;                                                 if( mid        + 100 <= 3000 )                                                 mid        += 100;                                                 b = mid;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 如果按下了'-'键                                 case 3:                                         switch(iSW )                                         {                                                 case 0:                                                 mid = a;                                                 if( mid        - 100 > 0 )                                                 mid        -= 100;                                                 a = mid;                                                 break;                                                                                                    case 1:                                                 mid = b;                                                 if( mid        - 100 > 0 )                                                 mid        -= 100;                                                 b = mid;                                                                                                 default:                                                 break;                                         }                                         break;                                                                 // 如果按下了换位键                                 case 4:                                         iSW++;                                         if(iSW>= 2 )                                                 iSW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if (a>=b)                         {                                 a = a_o;                                 b + b_o;                         }                 }                         else                 {                         TH0                 = 0;                // 计数清0,等待测距计数                         TL0                 = 0;                                                 // 我们假定工作模式=1代表超声波测距                         while( !RX &&scanKey() != 1 );                                                 // 如果有echo信号或者有SET按键                         TR0        = 1;                                                 if( !RX &&keyEx )                // 如果是有按键而没有echo,则返回参数设置                         {                                 // 如果有SET按键                                 uMode        = 0;                                 TR0                = 0;                                 TR1                = 0;                                 EA                = 0;                                 continue;                         }                                                 // 如果有echo信号,则一直等待echo信号结束                         while(RX );                         // echo信号结束,停止计数                         TR0                        = 0;                         time        = TH0 * 256 + TL0;                         S= (long)(time*0.17);                         disbuff[3]=DIG_CODE[S%10000/1000];                         disbuff[2]=DIG_CODE[S%1000/100];                         disbuff[1]=DIG_CODE[S%100/10];                         disbuff[0]=DIG_CODE[S%10/1];                         disbuff[4]        = 0;                         disbuff[5]        = 0;                         disbuff[6]        = 0;                         disbuff[7]        = 0;                         DigDisplay();                         if(S>=a)                         {                                         if(S>=b)                                 {                                         Direction=1;                                         Speed = 1;                                 }                                 else                                 {                                         Direction=1;                                         Speed = 20;                                 }                         }                         else                         {                                 Direction=1;                                 Speed = 100;                         }                         Motor();                                                                         // 此次测距结束,可以启动下一次了                         srFlag        = 1;                                         }         } }  /********************************************************************* * 函 数 名:Delay * 函数功能:延时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int k;         while(t--)         {                 for(k=0; k<20; k++)                 { }         } }

网友J:
sbit RX=P2^1;
sbit TX=P2^0;          //t,e定义超声波管教
unsignedint  time=0;
unsignedint  timer=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测量标志
bit                srFlag                = 1;
unsignedint a=100;
unsignedint b=600;
unsignedinta_o=100;
unsignedintb_o=600;
unsignedint mid;
unsigned char        iSW        = 0;
unsigned char uMode                                = 1;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disbuff[8] ={0,0,0,0,0,0,0,0};
//电机IO
#define GPIO_MOTOR P1
sbit F1 = P1^0;
sbit F2 = P1^1;
sbit F3 = P1^2;
sbit F4 = P1^3;
//按键IO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unsigned char        keyEx        = 0;

unsigned char code FFW[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反转顺序
unsigned char code FFZ[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正转顺序

unsigned char Direction,Spee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otor();
voidDigDisplay();

void Delay1ms()   //??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c>0;c--)
for(b=38;b>0;b--)
for(a=13;a>0;a--);

}

void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

网友K:
数码管延时时间太长了。

网友L(2020-01-20):
那个void display中改成这样:P2=0xfe;wela=1;wela=0;P2=0xff;P2=table[shi1];dula=1;dula=0;delay(2):其他类似同样改

网友M:
消隐和延时,更改下试试

网友N:
我认为闪烁是刷新太慢的结果。 你需要以至少100Hz的频率刷新每个LED数位。 有时,你可以使用某种技巧来以相对较低的刷新率帮助减少严重的闪烁。 例如,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顺序来刷新LED位数,例如同时刷新1、3和5,然后稍后再进行2、4和6。 这非常类似于电视隔行扫描方法。

网友G:
有可能是鬼影,或者你两个数码管之间的延时太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