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的单按,三按,长按,快2按(双击)检测源程序

楼主(2019-07-10):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sbit led1 =P2^0;
sbit led2 =P2^1;
sbit led3 =P2^2;
sbit led4 =P2^3;

uchar num,num1,num2,num3;

void delay(ms)
{
uchar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
void K1()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led1=~led1;
    while(!key1);
   }
}
}

void K2()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num1++;

    if(num1==3)
   {
     num1=0;
     led2=~led2;
    }
   }while(!key2);
}
}
void K3()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TR0=1;
   delay(10);
    if(num==20)
    {
      num=0;
      led3=~led3;
      TR0=0;
     while(!key3);
    }
    else
    {

                TR0=0;}
   }
         else
         {
         num=0;
                 TR0=0;
         }
}
}
void K4()

{
if(key4==0)
{
  delay(2000);

    if(key4==0)
    {
      delay(2000);
     if(key4==0)
     {
     led4=~led4;

     while(!key4);
     }
    }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while(1)
{
K1();  //单按
K2();  //三按
K3();  //长按
K4();  //快2按
  }
}

网友A(2021-04-06):
此贴发布者未以讨论的口气发布,让人感觉就是教科书般的存在,其实不然。
楼上几位都太客套,此贴例程根本不能用,不能借用不存在学习只能作反面教材。
程序主体思路是用中断进行计数,从而实现检测长短按和多击,这个没问题。问题是:
1、中断只计数,对计数是否溢出未考虑,所以结果不靠谱;
2、既然在中断中计数,无需用延时进行防抖,纯属乱抄一气;
3、更可怕的是竟然大量有while(!keyx)之类的死循环可以直接停机.....
其实混这坛的都是在学习,但在本版发作品不注明探讨而是以教主形象出现可能让初学者深陷泥沼。

网友B(2019-07-11):
不是一个按键啊,
一个按键来检测单按,长按,连按

网友C:
想问一下,while(!key4);这个是什么功能?

网友D:
while(!key4); 按键不弹起,就原地等待。在实际的工程中,这样的语句不能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while(!key4); 按键不弹起,就原地等待。在实际的工程中,这样的语句不能出现!

谢谢大佬指点,我是个学生,初来乍到,就是为了学习更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while(!key4);这个是什么功能?

有这个语句,按下不放,耽误别的运行。一般不这样,都if在检测。

网友F:
熟悉的while(K1==0),熟悉的delay(time)。

网友G(2021-04-06):
这。。。算水贴吧

网友H:
实际使用工程上   这个按键都是状态机定时取样的    不然单片机就卡在那这么办    其他任务都不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