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mpu6050+hmc5883L通过卡尔曼滤波串口输出姿态角,数据经过融合

楼主(2019-07-10):
基于STM32F103ZE+mpu6050+hmc5883L通过卡尔曼滤波串口输出姿态角,数据经过融合,Z无漂移,绝对指向

/* main.c file
功能:
1.初始化各个传感器,
2.运行姿态解算和高度测量
3.将解算的姿态和各个传感器的输出上传到 MiniIMU AHRS 测试软件
4.响应 PC发送的命令
------------------------------------
*/

#include "common.h"  //包含所有的驱动 头文件

//上传数据的状态机
#define REIMU  0x01 //上传解算的姿态数据
#define REMOV  0x02        //上传传感器的输出
#define REHMC  0x03        //上传磁力计的标定值

#define Upload_Speed  15   //数据上传速度  单位 Hz
#define upload_time (1000000/Upload_Speed)/2  //计算上传的时间。单位为us

int16_t ax, ay, az;
int16_t gx, gy, gz;
int16_t hx, hy, hz;
int32_t Temperature = 0, Pressure = 0, Altitude = 0;
uint32_t system_micrsecond;
int16_t hmcvalue[3];
u8 state= REIMU;  //发送特定帧 的状态机
/**************************实现函数********************************************
*函数原型:                int main(void)
*功  能:                主程序
*******************************************************************************/
int main(void)
{
        int16_t Math_hz=0;
        unsigned char PC_comm; //PC 命令关键字节
        float ypr[3]; // yaw pitch roll
        /* 配置系统时钟为72M 使用外部8M晶体+PLL*/
    SystemInit();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Initial_LED_GPIO();        //初始化STM32-SDK板子上的LED接口
        Initial_PWMLED();
        Initial_UART1(115200L);
        Initial_UART2(115200L);
        IIC_Init();         //初始化I2C接口
        delay_ms(300);        //等待器件上电
        //UART1_Put_String("Initialize...\r\n");
        AHRS_init(); //初始化IMU和传感器
        system_micrsecond=micros();

        while(1){        //主循环

        //delay_ms(1); //延时,不要算那么快。
        AHRS_getYawPitchRoll(ypr); //姿态更新
        printf("%f %f %f\r\n",ypr[1],ypr[2],ypr[0]);
        Math_hz++; //解算次数 ++
        BMP180_Routing(); //处理BMP018 事务 开启转换和读取结果将在这个子程序中进行

//-------------上位机------------------------------
        //是否到了更新 上位机的时间了?
        if((micros()-system_micrsecond)>upload_time){
        switch(state){
        case REIMU:
        BMP180_getTemperat(&Temperature); //读取最近的温度值
        BMP180_getPress(&Pressure);           //读取最近的气压测量值
        BMP180_getAlt(&Altitude);           //读取相对高度
        //UART1_ReportIMU((int16_t)(ypr[0]*10.0),(int16_t)(ypr[1]*10.0),
        //(int16_t)(ypr[2]*10.0),Altitude/10,Temperature,Pressure/10,Math_hz*16);
        //UART2_ReportIMU((int16_t)(ypr[0]*10.0),(int16_t)(ypr[1]*10.0),
        //(int16_t)(ypr[2]*10.0),Altitude/10,Temperature,Pressure/10,Math_hz*Upload_Speed);

        Math_hz=0;
        state = REMOV; //更改状态。
        break;
        case REMOV:
        MPU6050_getlastMotion6(&ax, &ay, &az, &gx, &gy, &gz);
        HMC58X3_getlastValues(&hx,&hy,&hz);
        //UART1_ReportMotion(ax,ay,az,gx,gy,gz,hx,hy,hz);
        //UART2_ReportMotion(ax,ay,az,gx,gy,gz,hx,hy,hz);
        state = REIMU;
        break;
        default:
        state = REIMU;
        break;
        }//switch(state)
        system_micrsecond=micros();         //取系统时间 单位 us
        LED_Change();        //LED1改变亮度
        }
//--------------------------------------------------
        //处理PC发送来的命令
        if((PC_comm=UART2_CommandRoute())!=0xff)
        {
        switch(PC_comm){ //检查命令标识
        case Gyro_init:                        MPU6050_InitGyro_Offset(); break; //读取陀螺仪零偏
        case High_init:                        BMP180_ResetAlt(0);         break;                //气压高度 清零
        }
        }// 处理PC 发送的命令

        }//主循环 while(1) 结束

}  //main

//------------------End of File----------------------------

网友A:
大神为什么我下载你的程序烧录进32单片机读取的YAW水平转动没变化的1,维持在135度左右,roll和pitch翻转的时候正常变化,而YAW角度在翻转的时候也才有变化

网友A:
楼主,为什么YAW水平转动数据没变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YAW水平转动数据没变化的?

找到问题了,指南针的线短路了,但旋转时候发现水平方向的角度并不均匀,不知道是不是HMC5883没校准的问题

网友A:
YAW的数据还是会很缓慢地漂移,大概半个小时差一度左右,怎么解决呢,楼主

网友B:
这个实用呀,好好学习。点赞点赞点赞

网友C(2020-02-24):
这个真的厉害 谢谢大神

网友D(2020-05-13):
请问这个程序中有原理图呢?

网友D:
请问里面有原理图吗?

网友E:
可以姿态解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用起来完全不行。整个姿态角的误差特别大。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F(2020-07-12):
这没有看到用Kalman滤波啊,用的是互补滤波求解四元素,然后反求欧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