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官方例程STM32F4到F1,基于stm32f103ze+mpu9250通过官方DMP库串口输出角度。

楼主(2019-07-10):
移植官方例程F4到F1,基于stm32f103ze+mpu9250通过官方DMP库串口输出角度,感谢众多开源大佬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ART1.h"
#include "systick.h"
// mpu9250 include files
#include "sys.h"
#include "mpu9250.h"
#include "mpuiic.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float Q0,Q1,Q2,Q3;             // 欧拉角
u32 status2=0;
void printf_init()        //printf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声明一个结构体变量,用来初始化GPIO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e;//定义中断相关结构体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串口结构体定义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使能USART2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2;//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3;//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115200;   //波特率设置为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USART中断 接收中断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清除USARTx的待处理标志位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USART2_IRQn;//定义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开启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设定抢占优先级为1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设定子优先级为1
  NVIC_Init(&NVIC_InitStrue);//中断初始化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编写中断处理函数
{
    u8 res;//无符号字符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接收数据进入中断,判断串口1接收缓存器非空使能为1与否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为1,则将串口1的数据给变量
         if(res==0x10)//等待
         {
                  USART_SendData(USART2,'1');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2,'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RESET);
                 EXTI->IMR |= EXTI_Line0;//使能外部中断4
                 EXTI->IMR |= EXTI_Line3;//使能外部中断4
                 EXTI->IMR |= EXTI_Line4;//使能外部中断4
                 EXTI->IMR |= EXTI_Line5;//使能外部中断4
                 status2=0;
         }
   else if(res==0x11)//小孩
         {
     EXTI->IMR &= ~(EXTI_Line0);// 屏蔽外部中断0
                 EXTI->IMR &= ~(EXTI_Line3);// 屏蔽外部中断3
                 EXTI->IMR &= ~(EXTI_Line4);// 屏蔽外部中断4
                 EXTI->IMR &= ~(EXTI_Line5);// 屏蔽外部中断5
                  status2=1;
         }
          else if(res==0x13)//校准
                {
                        mpu_dmp_init();
                        if(mpu_dmp_init()==0)
                                printf("13");
                         while(mpu_dmp_init())
                         {
                                 mpu_dmp_init();
                                 if(mpu_dmp_init()==0)
                                printf("13");
                         }
                }
        }
}
void Led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PE5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设为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外设GPIO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
int main(void)
{
    u8 status;
    float pitch_dmp,roll_dmp,yaw_dmp;             // 欧拉角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Initial_UART1(115200);
   Led_Configuration();
    printf_init();
    delay_ms(1000);
    // MPU9250姿态传感器初始化
    do{
        status = mpu_dmp_init();
        if(status)
        {
            printf("Initialization--MPU9250 Error!!!\r\n");
        }
    }while(status);
    printf("Initialization--MPU9250 OK!!!\r\n");
    while(1)
    {     status= mpu_mpl_get_data(&pitch_dmp,&roll_dmp,&yaw_dmp);
        //status=mpu_dmp_get_data(&pitch_dmp,&roll_dmp,&yaw_dmp);
        if(!status)
        {
                                        if(status2==1)
                                        {    //printf("pitch:\t\t%8.2f\r\n  roll:\t\t%8.2f\r\n  yaw:\t\t%8.2f\r\n",pitch_dmp,roll_dmp,yaw_dmp);
                                printf("%.3f|%.3f|%.3f|%.3f|%.1d\n",Q0,Q1,Q2,Q3,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2));//四元数
          //GPIO_WriteBit(GPIOE, GPIO_Pin_5,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E, GPIO_Pin_5))); //引脚取反
            //delay_ms(10);
        }
        else
        {
           // printf("### Get Eulerian angle failed! ###\r\n");
                                        delay_ms(10);
        }
    }
}

}
int fputc(int ch,FILE *p)
{
        USART_SendData(USART2,(u8)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XE)==RESET);
        return ch;
}

网友A:
楼主大大,这个把这些代码加到F4编好的代码中就能适合F1用嘛?

网友B(2019-10-10):
移植的话,主要是解决寄存器映射的问题。

网友C(2019-12-02):
老哥,菜鸡求帮助啊,能否给个扣扣请教啊?谢谢

网友C:
老哥,菜鸡求帮助啊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下载来学习一下!

网友E(2020-01-17):
很少的资源哦,谢谢楼主

网友F:
大佬,我这老卡在加载固件那里,网上发现好多人都是这个问题,请问能怎么解决?就是memcmp函数

网友G(2020-03-01):
厉害的大佬 不知道能否移植到103c8t6 我试试

网友H(2022-07-17):
很不错,很有参考意义,非常感谢。

网友I(2023-02-15):
最近正在研究这个,作技术储备。非常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