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QMC5883L磁力传感器源程序,可以用来融合校准MPU6050Z轴偏移

楼主(2019-07-10):
该代码是磁力计stm32控制QMC5883L磁力计输出角度与三个磁力分量,某宝一些标记有hmc5883L模块实际是QMC5883L,输出角度一直是45的可以试一下,你会感谢我的

#include "HMC5883L.h"
#include "I2C.h"
#include "delay.h"
void hmc_write_reg(u8 reg,u8 data)
{
        IIC_Start();
        IIC_Send_Byte(WRITE_ADDRESS);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g);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data);
        IIC_Wait_Ack();
        IIC_Stop();
        //delay_ms(5);
}

u8 hmc_read_reg(u8 reg)
{
        u8 data;
        IIC_Start();
        IIC_Send_Byte(WRITE_ADDRESS);
        IIC_Wait_Ack();
        IIC_Send_Byte(reg);
        IIC_Wait_Ack();
        IIC_Stop();
        IIC_Start();
        IIC_Send_Byte(READ_ADDRESS);
        IIC_Wait_Ack();
        data=IIC_Read_Byte();
        IIC_NAck();
        IIC_Stop();
        return data;
}

void hmc_read_XYZ(short int *data)
{
//        u16 temp;
//        temp=hmc_read_reg(DATAX_M);
//        *data++=(temp<<8)+hmc_read_reg(DATAX_L);
//        temp=hmc_read_reg(DATAY_M);
//        *data++=(temp<<8)+hmc_read_reg(DATAY_L);
//        temp=hmc_read_reg(DATAZ_M);
//        *data++=(temp<<8)+hmc_read_reg(DATAZ_L);
        *data++=((int16_t)hmc_read_reg(DATAX_M)<<8)|hmc_read_reg(DATAX_L);
        *data++=((int16_t)hmc_read_reg(DATAY_M)<<8)|hmc_read_reg(DATAY_L);
        *data++=((int16_t)hmc_read_reg(DATAZ_M)<<8)|hmc_read_reg(DATAZ_L);
}

void hmc_init(void)
{
        hmc_write_reg(0X0B,0x01);
        hmc_write_reg(0X20,0x40);
        hmc_write_reg(0X21,0x01);
        hmc_write_reg(CONFIGA,0x1D);
        delay_ms(10);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2C.h"
#include "HMC5883L.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math.h"
#include "usart.h"

//连接引脚PA8(SCL)PA11(SDA)

short int data[3];
double angle,x,y,z;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i2c_init();
        hmc_init();
        uart_init(115200);
        while(1)
        {
                hmc_read_XYZ(data);
                angle=atan2((double)data[0],(double)data[2])*(180 / 3.14159265)+180;
                x=(double)data[0];
                y=(double)data[1];
                z=(double)data[2];
                printf("%f %f %f %f\r\n",x,y,z,angle);
                delay_ms(100);
        }
}

网友A:
谢谢老哥,整了两天看了你的代码终于好了

网友A:
谢谢大佬,两天的调试,宝宝心里的苦,估计只有大佬能感受到

网友B(2019-12-10):
赚点黑币去下载

网友C(2020-10-18):
确定能用吗   我怎么读出来都是-1啊

网友D(2020-12-16):
搞不定,编译后烧写,串口一直输出45,啥原因啊?

网友E(2021-03-12):
我已经将资料下载下来了,今天测试一下51程序,希望能用,提前感谢楼主了

网友F(2021-10-16):
引用 网友D:
搞不定,编译后烧写,串口一直输出45,啥原因啊?

我也是这样,你解决了吗?

网友F:
怎么读出来是45

网友G(2023-02-16):
有没有HAL库版本的呀?

网友H(2024-06-07):
为什么读取到的一直是45

网友I(2024-07-26):
可以用,谢谢楼主被某一个宝坑惨了

网友J:
读出来45 就是假的吗

网友K(2024-09-21):
init的代码有问题,应该是这样写:
  • void hmc_init(void)
  • {
  •         hmc_write_reg(0X0B,0x01);
  •         //hmc_write_reg(0X20,0x40);
  •         //hmc_write_reg(0X21,0x01);
  •         hmc_write_reg(CONFIGA,0x1D);
  •         delay_ms(10);
  • }

网友L(2025-04-27):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读取到的一直是45

请问一下,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