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219数码管掉电时钟显示程序

楼主(2019-07-10):
#include<STC15W4K32S4.h>                   // 引用标准库的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char code dx516[3] _at_ 0x003b;// 这是为了仿真设置的
#define WriteDeviceAddress 0xa0 // 定义器件在 IIC 总线中的地址,且方式为写
#define ReadDeviceAddress 0xa1 // 定义器件在 IIC 总线中的地址,且方式为读

sbit SCL=P1^6; // 串行IIC时钟
sbit SDA=P1^7; // 串行IIC数据、地址

sbit DIN = P0^0;                    // 串行数据输入
sbit CLK = P0^1;                    // 串行时钟
sbit LOAD = P4^6;                   // 显示数据锁存控制
sbit led=P2^6;
/****************************
MAX7219特殊功能寄存器定义
************************/

#define DECODE_MODE   0x09            // 译码模式寄存器
#define INTENSITY     0x0a                 // 亮度寄存器
#define SCAN_LIMIT    0x0b              // 扫描位数寄存器
#define SHUT_DOWN     0x0c               // 低功耗模式寄存器
#define DISPLAY_TEST  0x0f            // 显示测试寄存器

unsigned int cntb=0 ,n=0,m=0,k=0;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nsigned char temp);
void Write_Max7219(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void Init_Max7219(void);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void Init_interrupt();
void show();

uchar Read24c02(uchar address);
void  Write24c02(uchar ch,uchar address);
void DelayMsK(unsigned int number);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_Max7219();                //7219初始化
           Init_interrupt();        //定时器初始化
              P1M0=0X00;
                P1M1=0X00;
                P2M0=0X00;
                P2M1=0X00;
                n=Read24c02(0x03);
                k=Read24c02(0x04);
                if(n>59||k>59)
                {                                           //防止首次上电读出的数据出错
                n=0;
                k=0;
                }
     while(1)

     {

        show();                        //调用数码管显示

     }

}
/*******************************
MAX7219显示子程序
*******************************/

void show()
{
                        Write24c02(n,0x03); // 写入一个字节到 24c02 中的0x03地址
        DelayMsK(8000);
        Write_Max7219(4,n%10);                //数码管分钟个位数值分离
                           delay_ms(1);
                Write_Max7219(3,n%100/10);        //数码管分钟十位数值分离
                         delay_ms(1);
                                Write24c02(k,0x04); // 写入一个字节到 24c02 中的0x04地址
       DelayMsK(8000);
                Write_Max7219(2,k%10);           //数码管小时个位数值分离
                               delay_ms(1);
                Write_Max7219(1,k%100/10);        //数码管小时十位数值分离
                              delay_ms(1);

}
/**************************
定时器0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interrupt()
{
TMOD=0X01;
TH0=(65536-46080)/256;         //定时器赋初值11.0592MHZ晶振,赋初值TH0=(65536- 1000*50*(11.0592/12)/256)      50ms
TL0=(65536-46080)/256;
  TR0=1;
ET0=1;
IT0=1;
IT1=1;
EX0=1;
EX1=1;
EA=1;
}
/********************************
ms级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j;
for(i=time;i>0;i--)
for(j=125;j>0;j--);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cntb ++;
   m++;
    if(m==30)         ////m执行30次,led灯1s交替闪烁
    {
         led=~led;
         m=0;
    }

    if(cntb==1200)         //cntb执行1200次,一分钟时间到
    {
         n=n+1;                          //分钟变量加1操作
         cntb=0;                     //定时器计数变量清零
    }

            if(n>59)                        //分钟 显示大于59秒
          {
          k=k+1;                           //小时变量加1操作
            n=0;                         //分钟变量清零
           }

              if(k>99)         //时间显示大于99小时
          {
          k=99;
           }

}
/******************
MAX7219读数据子程序
*********************/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移位循环8次
        {
        CLK=0;                                        //清零时钟总线
        DIN=(bit)(temp&0x80);        //每次取高字节亮
        temp=temp<<1;                   //左移移位
        CLK=1;                                   //时钟上升沿,发送高字节位
        }
}

  /*****************************
  MAX7219写数据子程序
  *************************/
void Write_Max7219(unsigned char address,unsigned char dat)
{
LOAD=0;                             //拉低片选线,选中器件
Write_Max7219_byte(address);        //读取高字节地址位
Write_Max7219_byte(dat);                //读取高字节数据位
LOAD=1;                          //读取结束,上升沿锁存数据
}

/*****************************
  MAX7219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Max7219(void)
{
    Write_Max7219(SHUT_DOWN,0x01);                   //开启正常工作模式
    Write_Max7219(DISPLAY_TEST,0x00);                //选中工作模式
        Write_Max7219(DECODE_MODE,0xff);                //选用全译码模式
        Write_Max7219(SCAN_LIMIT,0x07);                        //8只LED全用
        Write_Max7219(INTENSITY,0x0a);                        //设置初始亮度

}

// 定时函数
void DelayMsK(unsigned int number)
{
unsigned char temp;
for(;number!=0;number--)
{
for(temp=112;temp!=0;temp--) ;
}
}
// 开始总线
void Start()
{
SDA=1;
SCL=1;
SDA=0;
SCL=0;
}
// 结束总线
void Stop()
{
SCL=0;
SDA=0;
SCL=1;
SDA=1;
}
// 发 ACK0
void NoAck()
{
SDA=1;
SCL=1;
SCL=0;
}
// 测试 ACK
bit TestAck()
{
bit ErrorBit;
SDA=1;
SCL=1;
ErrorBit=SDA;
SCL=0;
return(ErrorBit);
}
// 写入 8 个 bit 到 24c02
void Write8Bit(unsigned char input)
{
unsigned char temp;
for(temp=8;temp!=0;temp--)
{
SDA=(bit)(input&0x80); //input&0x80 结果非零,转换成 bit 即为 1。
SCL=1;
SCL=0;
input=input<<1;
}
}
void  Write24c02(uchar ch,uchar address)
{
Start();// 发送起始脉冲
Write8Bit(WriteDeviceAddress); // 发送从器件地址,且方式为写。
while(TestAck()); // 等待应答
Write8Bit(address); // 发送要写入数据的字节地址
while(TestAck()); // 等待应答
Write8Bit(ch); // 发送要写的数据到被寻址的存储单元。
while(TestAck()); // 等待应答
Stop();// 发送停止信号, 24C02开始内部数据的擦写。 在内部擦写过程中 24C02 不再应答主器件的任何请求。
DelayMsK(10);
}
// 从 24c02 中读出 8 个 bit
uchar Read8Bit()
{
unsigned char temp,rbyte=0;
for(temp=8;temp!=0;temp--)
{
SCL=1;
rbyte=rbyte<<1;
rbyte=rbyte|((unsigned char)(SDA));
SCL=0;
}
return(rbyte);
}
// 选择性读操作,从 address 地址中读出 1 个字节
uchar Read24c02(uchar address)
{
uchar ch;
// 伪写操作
Start();
Write8Bit(WriteDeviceAddress); // 发送从器件地址,且方式为写。
while(TestAck()); // 等待应答
Write8Bit(address); // 发送要读的数据地址
while(TestAck()); // 等待应答
// 主器件重新发送起始信号和从器件地址此时 R/W 位置1
Start();
Write8Bit(ReadDeviceAddress); // 发送从器件地址,且方式为读。
while(TestAck()); // 等待应答
ch=Read8Bit(); // 读出 8bit
NoAck();
// 主机不应答
Stop();
// 主机产生停止信号
return(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