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串48V铁锂电池保护板如何改成12串?

楼主(2019-07-10):
可不可以把1-2-3-4-5取样端并在一起(1-2-3-4-5都取自同一组电池)直接使用?若干个取样监测端信号(过压或欠压)是不是类似多输入端或门电路?只要有一个达到限制电平输出就翻转(开关管关断)?

网友A:
不要想当然,锂电池是会爆炸的,不要玩命。
你需要补锂电充电方面的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当然,锂电池是会爆炸的,不要玩命。
你需要补锂电充电方面的课。

试问,16串的保护器如果有一串或几串电池的取样线断了又会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当然,锂电池是会爆炸的,不要玩命。
你需要补锂电充电方面的课。

实验证明:这个保护器B-接13V铁锂电电池负极,正极和P-可以输出1.3A电流.B-和P-压降25毫伏。1+,2+,3+,4+取样线悬空,1+取样线接2+端保护器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