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产生ev1527编码

楼主(2019-07-10):
利用tim3生成ev1527编码(270K,1200us)
TIM3_PWM_Init(1199,71);        //分频后1us,窄脉冲4LCK,宽脉冲12LCK,脉冲周期16LCK;同步周期128LCK(4LCK脉冲,124LCK空白);待生成脉冲周期为1200us
//通过改变TIM3->CCR2的值来改变占空比
#define LED0_PWM_DUTY TIM3->CCR2
#define PULSE_CODE    0xD2F672
unsigned int pulse_count=0;
void 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①使能定时器 3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①使能 GPIO AFIO 复用功能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ENABLE); //②重映射 TIM3_CH2->PB5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 TIM3 CH2 PWM 脉冲波形 GPIOB.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5;             //TIM_CH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①初始化 GPIO

//初始化 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arr;            //设置在自动重装载周期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设置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 //TIM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Structure);   //③初始化 TIMx
//初始化 TIM3 Channel2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TIM_OCMode_PWM1;     //选择 PWM 模式 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1200;
TIM_OC2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                //④初始化外设 TIM3 OC2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预装载寄存器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3,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⑤使能 TIM3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if(pulse_count<24)  //编码部分
                   {
                            if(PULSE_CODE&(1<<(23-pulse_count))) //按位判断PULSE_CODE的二进制从前面开始,如果当前位==1,宽脉冲900==,窄脉冲300
                            {
                               LED0_PWM_DUTY = 900;
                               pulse_count++;
                            }
                            else
                            {
                                     LED0_PWM_DUTY= 300;
                               pulse_count++;
                            }
                   }
                   elseif(pulse_count == 24) //同步头
                   {
                            LED0_PWM_DUTY= 300;
                            pulse_count++;
                   }
                   elseif(pulse_count<31) //同步低电平部分
                   {
                            LED0_PWM_DUTY= 0;
                            pulse_count++;
                   }
                   else
                   {
                            LED0_PWM_DUTY= 0;
                            pulse_count=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