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实现oled画点功能 程序编译错误the expression must be a modifiable lvalue

楼主(2019-07-10):
Error: C:\Users\zxc60\Desktop\avr资料\demo2.0\oled.c(116): the expression must be a modifiable lvalue
Error: C:\Users\zxc60\Desktop\avr资料\demo2.0\oled.c(118): no matching if

这可咋整啊
!!!!
救救孩子!!!!!!
本来想吧我们在128内部定义了一个块GRAM:u8 OLED_GRAM[128][8];此部分GRAM对应OLED模块上的GRAM。在操作的时候,我们只要修改STM32内部的GRAM就可以了,然后通过OLED_Refresh_Gram函数把GRAM一次刷新到OLED 的GRAM上。可是128RAM太小了,老师提醒可以放在FLASH里,。。。可是FLASH要初始化u8 OLED_GRAM[128][8];得怎么写呜呜呜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oledfont.h"
#include "delay.h"

//OLED的显存
//存放格式如下.
//[0]0 1 2 3 ... 127
//[1]0 1 2 3 ... 127
//[2]0 1 2 3 ... 127
//[3]0 1 2 3 ... 127
//[4]0 1 2 3 ... 127
//[5]0 1 2 3 ... 127
//[6]0 1 2 3 ... 127
//[7]0 1 2 3 ... 127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    unsigned int a;
//    while(ms)
//    {
//        a=1800;
//        while(a--);
//        ms--;
//    }
//    return;
//}

#if OLED_MODE==1
//向SSD11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DATAOUT(dat);
    if(cmd)
    OLED_DC_Set();
    else
     OLED_DC_Clr();
    OLED_CS_Clr();
    OLED_WR_Clr();
    OLED_WR_Set();
    OLED_CS_Set();
    OLED_DC_Set();
}
#else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u8 i;
    if(cmd)
    {
    PORTG&=0xf7;PORTG|=0x08;//OLED_DC_Set();
    }
    else
    PORTG&=0xf7;//OLED_DC_Clr();
    PORTG&=0xef;//OLED_CS_Clr();
    for(i=0;i<8;i++)
    {
        PORTG&=0xfe;//OLED_SCLK_Clr();
        if(dat&0x80)
        {
        PORTG&=0xfd;PORTG|=0x02;//OLED_SDIN_Set();
        }
        else
        PORTG&=0xfd;//OLED_SDIN_Clr();
        PORTG&=0xfe;PORTG|=0x01;//OLED_SCLK_Set();
        dat<<=1;
    }
    PORTG&=0xef;PORTG|=0x10;//OLED_CS_Set();
    PORTG&=0xf7;PORTG|=0x08;//OLED_DC_Set();
}
#endif

flash u8 OLED_GRAM[128][8]={0x00};
void OLED_Refresh_Gram(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OLED_GRAM[n][i],OLED_DATA);

       }

}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

       u8 pos,bx,temp=0;

       if(x>127||y>63)return;//超出范围了.

       pos=7-y/8;

       bx=y%8;

       temp=1<<(7-bx);

       if(t)OLED_GRAM[x][pos]|=temp;

       else OLED_GRAM[x][pos]&=~temp;

}

//确定点亮显示屏的起始位置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0x01,OLED_CMD);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void OLED_DrawPoint(u8 x,u8 y,u8 t)
//
//{
//
//       u8 pos,bx,temp=0;
//
//      if(x>63||y>63)return;//超出范围了.
//
//       pos=7-y/8;
//
//      bx=y%8;
//
//       temp=1<<(7-bx);
//
//      if(t)OLED_GRAM[x][pos]|=temp;
//
//     else OLED_GRAM[x][pos]&=~temp;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Max_Column-1){x=0;y=y+2;}
        if(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1);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m^n函数
//u32 oled_pow(u8 m,u8 n)
//{
//    u32 result=1;
//    while(n--)result*=m;
//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2)
//{
//    u8 t,temp;
//    u8 enshow=0;
//    for(t=0;t<len;t++)
//    {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        if(enshow==0&&t<(len-1))
//        {
//            if(temp==0)
//            {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
//                continue;
//            }else enshow=1;
//
//        }
//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
//    }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
{

    unsigned char j=0;
    OLED_Set_Pos(x,y);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
            x+=8;
        if(x>120){x=0;y+=2;}
            j++;
    }
}
//显示汉字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
    u8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 unsigned int j=0;
// unsigned char x,y;
//
//  if(y1%8==0) y=y1/8;
//  else y=y1/8+1;
//    for(y=y0;y<y1;y++)
//    {
//        OLED_Set_Pos(x0,y);
//    for(x=x0;x<x1;x++)
//        {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        }
//    }
//}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PORTG&=0xfb;PORTG|=0x04;//OLED_RST_Set();
    delay_ms(100);
    PORTG&=0xfb;//OLED_RST_Clr();
    delay_ms(100);
    PORTG&=0xfb;PORTG|=0x04;//OLED_RST_Set();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set(0x10) disable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set(0x10) disable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OLED_Clear();
    OLED_Set_Pos(0,0);
}

网友A(2019-09-03):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oled始终不亮  小白求教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解决了的话,还望更新一下帖子,救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