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串3并(3*5Ah)的铁锂电池为什么不能用16串单个15Ah电池?

楼主(2019-07-10):
    3个电池并联理想状态是参数绝对一致,但实际上很难做到。3个并联电池中有一个有问题必将加速另外电池的损坏。如果做成一个电池的容量等于3个电池的容量不可以吗?16个15Ah电池串联和16个3*5Ah并联后再串联是等效的,这样不好吗?
    就是加大单个电池的容量,避免多个电池并联(并联电池中一个有问题将影响整串电池)

网友A:
楼主,你是不是忽略了内阻问题?

网友B:
你太天真了!
有!
但只是用一个“大”壳子包装了一下,“大”壳子里面还是电池串联、关联的。这是由它的材料特性决定的。
例如:材料就是1.2V,就如果办到9V?一节电池只能提供1A,你如何做成5A?
家厂用一个“大”壳子包装了 “15Ah电池”而矣,不信,你就买一个大容量的电池拆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不是忽略了内阻问题?

大容量的电池内阻一定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太天真了!
有!
但只是用一个“大”壳子包装了一下,“大”壳子里面还是电池串联、关联的。这是由它的 ...

不管容量大小单节电池的电压是不变的。但是单节电池的容量不可以增大吗?容量有上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太天真了!
有!
但只是用一个“大”壳子包装了一下,“大”壳子里面还是电池串联、关联的。这是由它的 ...

传统的甲电池(旧时手摇电话机用的,两节串联3V)和旧时手电筒用的2节1号电池串联电压都是3V呀!但电话机的2节3V电池容量要大得多。锂电难道不能单节做成大容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太天真了!
有!
但只是用一个“大”壳子包装了一下,“大”壳子里面还是电池串联、关联的。这是由它的 ...

电动公交车几十千瓦的功率,数百伏的电压,如果都用18650电池简直不可思议!在上千个18650中找出有问题的绝非易事!我猜想单节锂电池绝不会是几个安时的容量吧?

网友C:
去看看特斯拉的电池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