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UNO+红外+舵机,用于流水线处理工件

楼主(2019-07-10):
本程序所用Arduino开发板为Arduino UNO开发板
通过红外传感器检测工件,当工件经过时舵机响应,对工件进行操作
此程序实现的功能为:
Arduino启动,当传感器检测到工件,舵机开始旋转90°,
当再次检测到下一个工件,舵机回转90°,就这样在每次检测到工件时来回摆动

#include <Servo.h>    // 声明调用Servo.h库
Servo myservo;        // 创建一个舵机对象
int PIN_SENSOR = 13; //红外传感器引脚
int n=0;
void setup()
{
   pinMode(PIN_SENSOR, INPUT);
   Serial.begin(4800);//设置波特率为4800
   myservo.attach(9);  // 将引脚9上的舵机与声明的舵机对象连接起来
}
void loop()
{
  int y = digitalRead(PIN_SENSOR);   //读取传感器信号
  Serial.println(y);
  delay(5);
  int x = digitalRead(PIN_SENSOR);//延时5ms再次读取传感器信号
  Serial.println(x);
  if (x==0)
    {
      if (x||y)                               //对两次读取值进行综合判断,确定舵机是否执行
      { n=n+1;
         if (n%2==1)
             {myservo.write(0);                // 给舵机写入角度0°
              delay(5);
             }
         if (n%2==0)
             {myservo.write(90);               // 给舵机写入角度90°
              delay(5);
             }
       }
     else
        return;
    }
}

网友A:
额,,,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