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U8编程器,无法下载程序,显示检测单片机,如图

楼主:
win10,U8编程器,无法下载程序,显示检测单片机,如图

网友A(2019-07-10):
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

网友B:
系统能识别到 U8 编程器,问题是软件设置不当还是与目标单片机有关引起的就不晓得了

网友C:
已经升级,用新的版本试试

网友D:
首先,点击检测MCU选项,看能否正确检测到MCU的型号!如果不行,那就检查以下几项:1.单片机RXD/TXD有没有接错 2.通过右键我的电脑-管理,查看U8所在的COM口与烧录程序上显示的是否一致 3.重新拔插试试

网友E:
设置不正确:芯片型号、串口号、U8选项不当、下载线联接不正确……

网友E:
还有,目标机未做冷起动。

网友F(2019-08-20):
引用 网友E:
还有,目标机未做冷起动。

我的问题是没有冷启动导致的,昨天通用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