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的综合运用(T0+INT0+INT1)

楼主(2019-07-10):
/*此实际旨在同时使用定时器中断和二个外部中断。
实验意图:开机后,五位数码管显示当前八支二极管灯延时切换的数据100.
外部中断按钮可以对延时数据进行加和减,由五位数码管显示出来(用六位代替)。
实验电路:
P0口通过74373接8位共阴LED灯;P2口通过74245接至五位共阴数码管段显端;
P1.0-P1.2接至74138地址端; 74138的低五位输出接五位数码管的位控端,控制其阳极电源;
中断口:P3.2和P3.3分别接至一开关(按下时提供下降脉冲),给中断口下降触发信号。

结果:实验结果按照设想的达到目的了,但是是在中断发生时,数码管会抖动。估计需要把数码管数据磅锁存器才有效果。比如74373IC。
*/

#include<reg52.h>                                                 //本程序接8位共阴数码管在P0口实验灯闪电路
#include<intrins.h>

sbit A0=P1^0;                                                        //138地址端及使能端
sbit A1=P1^1;
sbit A2=P1^2;
sbit EN_138=P1^3;
sbit EN_373=P1^4;                                                //373使能端1脚,为0时使能,为1时输出高阻
sbit GEN_373=P1^5;                                                //373锁存端11脚。当其由高转低时,输出端锁存,当其由低为高时,输出等于输入
unsigned int jx_hj=500;                                        //延时指针
unsigned int cnt1=0;                                        //定时器计时指针
unsigned char led=0x01;                                          //Led灯的初始数据
static unsigned char led_skip=0;                 //Led移位指针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用数组来存贮共阳数码管0-9的真值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latile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chj)  //100us带参数的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mhj;
   for(mhj=1;mhj<chj;mhj++)
        {
    unsigned char a,b,c;
    for(b=19;b>0;b--)
        for(a=130;a>0;a--);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j;

         EA=1;                 //中断总开关

        //设立外部中断:
           EX0=1;                 //外部中断INT0使能
        IT0=1;       //下降沿触发  IT0=0为低电平触发
           EX1=1;                 //外部中断INT1使能
         IT1=1;       //下降沿触发  IT1=0为低电平触发

        //设置T0中断及初值:
        TMOD=0x01;                                                //设置T0为模式1
    TH0 = 0x0FF;
    TL0 = 0x0CE;
        ET0=1;                                                        //使能T0中断
        TR0=1;                                                        //启动T0

        while(1)
        {
                P0=~(led<<led_skip);
                 for(j=0;j<5;j++)
                {
                        EN_138=0;                                //关闭138使能
                        EN_373=0;                                 //373输出高阻,起消隐作用
                        GEN_373=1;                                //373锁存数据;
                        delay(2);                                //该延时长短带着消隐的效果,太短,消隐效果不好,太长,数码管可能会闪烁
                        switch(j)
                        {
                                case 0:        A2=0;A1=0;A0=0;P2=Ledchar[jx_hj%10];break;
                                case 1:        A2=0;A1=0;A0=1;P2=Ledchar[jx_hj/10%10];break;
                                case 2:        A2=0;A1=1;A0=0;P2=Ledchar[jx_hj/100%10];break;
                                case 3:        A2=0;A1=1;A0=1;P2=Ledchar[jx_hj/1000%10];break;
                                case 4:        A2=1;A1=0;A0=0;P2=Ledchar[jx_hj/10000%10];break;
                                default:break;
                        }
                        EN_138=1;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TH0 = 0x0FF;
    TL0 = 0x0CE;
        cnt1++;                                                        //中断次数计数值加1
        if(cnt1>=jx_hj)                                        //中断100次即0.1S
        {
                cnt1=0;                                                //清零计数值以重新计时
                 if(led_skip<7) led_skip++;
                else led_skip=0;
        }
}

/*INT0中断函数 */
void  counter0(void) interrupt 0
{
        EX0=0;                                                                   //关闭中断
        delay(3);
        if(jx_hj<60000) jx_hj+=50;                                   //不晓得什么原因,实际数字总是加2位这个数,即加100.结果证明是中断开关的总是。
        //GEN_373=0;                                                                   //373锁存打开,输出等于输入,以更新数据;
        EX0=1;                                                                        //两次打开中断使能
}

/*INT1中断函数 */
void  counter1(void) interrupt 2
{
        EX1=0;
        delay(3);
        if(jx_hj>100) jx_hj-=50;                           //同上一样,总是减100.
        //GEN_373=0;
        EX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