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一下这段单片机红外控制lcd程序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9-07-10):
此程序要实现的功能是 红外控制lcd显示0-9(部分程序)
IrValue[] 接收数据
while(1)
        {
                IrValue[4]=IrValue[2]>>4;                    取高位
                IrValue[5]=IrValue[2]&0x0f;           低位
                if(IrValue[4]>9)
                {
                        LcdWriteCom(0xc0+0x09);                        确定lcd显示位置
                        Value[0]=0x37+IrValue[4];                    源代码有这个 我不是很懂
                }
                else
                {
                        LcdWriteCom(0xc0+0x09);        同样确定lcd显示位置
                        Value[0]=IrValue[4]+0x30;          不懂
                }
                if(IrValue[5]>9)
                {
                        LcdWriteCom(0xc0+0x0a);
                        Value[1]=IrValue[5]+0x37;                //不懂
                }
                else
                {
                        LcdWriteCom(0xc0+0x0a);
                        Value[1]=IrValue[5]+0x30;                //不懂
                }

        /*       我下面的思路是  用Value[]数组 存储 上面高四位和第四位的运算结果 。 然后转换成十进制 用switch直接匹配 。但是运行结果摁键没有反应    */
                Value[0]/=10;
                Value[1]%=10;
                switch(Value[0]*10+Value[1])
                        {
                                case 22 : LcdWriteData('0');break;
                          case 12 : LcdWriteData('1');break;
                                case 24 : LcdWriteData('2');break;
                                case 94 : LcdWriteData('3');break;
                                case 8 : LcdWriteData('4');break;
                                case 28 : LcdWriteData('5');break;
                                case 90 : LcdWriteData('6');break;
                                case 66 : LcdWriteData('7');break;
                                case 82 : LcdWriteData('8');break;
                                case 74 : LcdWriteData('9');break;

                        }
        }

网友A:
+0x30是LCD1602的一个特点,详细网上找个视频教程看看

网友B:
LCD1620驱动需要MST717C芯片进行驱动,红外测距的话需要红外对管。

楼主:
我问题出在 解码应该  谢谢

网友C:
void read() interrupt 0                 //  ?????????????ж????
{
        u8 j,k;
        u16 err;
        Time=0;
        delay(700);        //7ms
        if(IRIN==0)                //?????????????????????
        {

                err=1000;                                //1000*10us=10ms,????????????????????
                /*????????????????????????????????????????????????????ó????????
                ??????????????*/
                while((IRIN==0)&&(err>0))        //??????9ms????????
                {
                        delay(1);
                        err--;
                }
                if(IRIN==1)                        //?????????9ms????
                {
                        err=500;
                        while((IRIN==1)&&(err>0))                 //???4.5ms????????????
                        {
                                delay(1);
                                err--;
                        }
                        for(k=0;k<4;k++)                //????4??????
                        {
                                for(j=0;j<8;j++)        //???????????
                                {

                                        err=60;                //60 .10=600us
                                        while((IRIN==0)&&(err>0))//??????????560us???????
                                        {
                                                delay(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Time>30)
                                                {
                                                        return;
                                                }
                                        }
                                        figuredata[k]>>=1;         //k????????????
                                        if(Time>=8)                        //??????????????565us???????1
                                        {
                                                figuredata[k]|=0x80;                   // |??λ??                        0100 0000
                                        }
                                        Time=0;                //??????????????
                                }
                        }
                }
                if(figuredata[2]!=~figuredata[3])
                {
                        return;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