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语言空语句会产生影响?

楼主(2019-07-10):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SCK = P3^6; /*??λ???*/
sbit RCK = P3^5; /*??????*/
sbit SER = P3^4; /*????λ*/

void Hc595SentByte(u8 Byte)
{
        u8 counter;

        SCK=0;
        RCK=0;

        for(counter=0;counter<8;counter++)
        {
                SER = Byte>>7;
                Byte<<=1;
                SCK = 1;
                _nop_();
                _nop_();/*?????е????????????????????????????*/
                SCK = 0;
        }
        RCK = 1;
        _nop_();
        _nop_();
        RCK = 0;
}

int main(void)
{
        Hc595SentByte(0x80);
        P0 = 0x7f;
<div>/*</div><div>while(1)</div><div>;</div><div>*/</div>}

在点亮51 8x8led时,为什么在main函数里面加上一个while循环(被注释掉的那个)那个Led就点亮不了?

楼主:
注释就是37行那个,/*while(1) ; */

网友A:
你知道 “ while(1)” 在做什么动作呢? 这个是最基本的啊。

网友B:
程序会一直在while(1)跳不出去,当然不亮了

网友C:
while(1)是无限循环吧

网友D:
while(1)之后,程序就被阻塞住了

网友D:
while(1)会让程序阻塞住

网友E:
while(1)在这里叫死循环,意思就是说程式到他里面了就只能在它里面玩,while(真)没的办法跳出来!

网友F:
while(1)这里出错了,死循环

网友G:
while(1)那里程序进入死循环了,不过我推测很有可能是上电的瞬间,单片机外围的电平还没完全稳定,程序就已经执行到while循环了,所以看不到现象,可以尝试在开始加一段延时作为初始化试试。

网友H:
程序会死在里面,一直循环

网友I:
有的时候有空语句会多个;造成循环错误

网友J:
程序进入while(1)无限循环

网友K:
用定时器才可以解决

网友L:
程序从上到下执行,到死循环里不停的执行,中断优先。

网友M:
while(1)无限循环

网友N:
空字符 也算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