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8K单片机双通道ADC结果一样的问题!

楼主:
单通道ADC结果没有问题,现在需要“同时”采集两路ADC,发现结果总是惊人的一致!甚至一个通道加电压,另一个通道不加电压,两者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在论坛中发现一个类似的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153743-1.html
该网友提到“把原通道清零”可以解决,但是我没太懂,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这是初始化和ADC函数:我使用的是P0.4和P0.5两通道。
uchar ADCch_dz=0x0C; //P0.4
uchar ADCch_gd=0x0D; //P0.5

这是在主函数中调用的ADC函数,这里执行完,DZ_Data和GD_Data结果保持一致。
500ms查询一次。

网友A(2019-07-11):
ADC采样时,为了防止“弹动”,会用一只电容采样输入的电压。
当你下达起动命令后,电容就与输入分离,这样电容上的电压就不再受输入影响了(弹动),再对电容上的电压进行对分处理。
这个电容在ADC内部。
多路采样时,多路切换开关在电容的前端,当你切换之后,需要保持一段时间,因为电容上的电压是不能跃变的!否则电容上的电压就与上一次的一样!
明白这个道理正确的做法如下:
1、起动本次采样,等待采样结束(这期间去做其它事,不要呆等浪费CPU时间)。
2、采样结束了,立即切换到下个通道(不要急于分析处理数据),这样最节省采样时间。
3、处理分析本次采样到的数据。
4、估计切换有了一段时间了(自己按实际情况评估这段时间的长短),再起动采样测量下个通道的电压,这时电压采样也OK了(采样电容有了足够的充电时间)。
这样你的问题就解决了,而且数据稳定!
不是高手注意不到这个细节,也不一定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A:
这个书上有(需要看原理图),但你不一定注意到。你的师傅也未必能讲透,师傅也未必注意到。

网友B:
解决了!
uint GetADCresults(uchar adcch)
{
        ADC_RES   = 0;
        ADC_RESL  = 0;
        ADC_CONTR = ADC_POWER|ADC_START|adcch;
        Delay(10);
        while(!(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ADC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清零ADC_FLAG
        ADC_CONTR &= ~ADC_START;                    //关闭ADC

        return (ADC_RES<<8 | ADC_RESL);
}

最重要的是这一句。初始化的时候不要上电。在采样函数中每切换一次通道就上一次电就可以了。
ADC_CONTR = ADC_POWER|ADC_START|adcch;

网友C(2019-12-12):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
uint GetADCresults(uchar adcch)
{

这等与开启ad电源,转换第一个端口ad值,然后再次开启电源,转换下一个端口ad值???

网友D(2020-10-06):
能分享下编程么,小白学习下,谢谢

网友E(2023-12-06):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
uint GetADCresults(uchar adcch)
{

谢谢

网友F:
用STC官方的例程一试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