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计数器 采用计数法 每200个溢出一次,计数初值怎么求得?

楼主(2019-07-10):
(无正文)

网友A:
51单片机的话,定时器工作在模式1,16位定时方式的话,那么就是0xffff-200+1,得到的值,高8位和低8位分开。就是定时器/计数器的初始值。

网友B:
单片机一般都是累加计数,计数器计满益出,有8bit的,有16bit的,8bit计数器最大255,如果要计数200次溢出,初值应该是255-200+1=54,加1是因为计数器计到255时再加1才溢出,所以初值要加1的,
16bit计数器也是一样,最大值是65535,计200次的初值是65535-200+1=65336

网友C:
看不懂 什么意思

网友D:
再读计数器(定时器,两者是一样的,只是说法不同)的原理。
如果连这个也弄不清楚,真的不要学单片机了。

网友E:
定时分为模式1和模式2,需要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