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位共阴极数码管显示不同的数的电路接线问题

楼主(2019-07-11):
如题,是第一种对,还是第二种直接通过排阻接I/O口?

网友A:
用的是共阴数码管,都不对
1种:共阴那段选是数码管的高电平,那么IO输出高电流非常之小,不易驱动,还搞个1K的排阻,太小了不适合。
2种:一样的,也不适合,都会数码管暗淡,驱动困难。
建议用芯片驱动,增加电流。
要么换共阳好一点,stc 的IO低电平驱动电流稍大。

网友B:
DP可不接,另外两个引脚分接单片机两个引脚,具体看看数码管动态扫描,很基础的知识

网友C:
看情况,早期 AT89 系列 P0 口用第一种,其它端口第二种,现今 STC 基本上用第二种

网友D:
第一种对

网友E:
实际实用数码管还是用TM1650 1640 MAX7219之类的驱动芯片比较实际,这类芯片价钱便宜,1650散卖好像也就3毛一片,占用IO口少,也不用限流电阻之类的,更不需要快速扫描,还可以软件调亮度.

网友F:
我用的4位共阴位选加了三极管就可以点亮,但是很不稳定,还是要加限流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