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单片机开发板用充电宝供电后,再插上LED显示屏过一会儿就会断电?

楼主(2019-07-11):
如标题,后面我拔掉线后再次接线也是过一会就断电,而且芯片未烧掉。

补充:主要是我接上LED后才会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A:
过载保护

网友B:
电压测量法排查故障

网友C:
大概是电流不够?显示屏要的电流对于单片机来说非常大了

网友D:
充电宝有自过断电功能,不建议用充电宝供电

网友E:
用2A那个口也会这样嘛,那可能是电流过大

网友F:
电流过大 过载保护

网友G:
使用充电宝的过程是这样的:按充电宝的按键充电开始;如果备充电对象已充满,或充电电流小于廓值升压电路停止工作;充电停止。直接表现就是按下按键不一会儿,充电指示灯不再闪灭;如果MCU电流小于廓值的话,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网友G:
一般充电宝大多是针对手机设计的,手机希望较大充电电流以缩短充电时间,充电电路廓值设计的比较大。

网友H:
用500个充电宝并联!

网友I:
那好似你充电宝的原因

网友J:
电流过大

网友K:
现在好的充电宝里都有一个内置芯片,具有保护作用,在直接给单片机供电,芯片启用短路保护,所以会断电

网友L:
首先要看LED电流,电压
然后再选适合的电源
LED的额定电流大于电源的额定电流,那什么事也干不了

网友M:
你的单片机开发板电流太小导致充电宝进入睡眠模式, 充电宝内部升压电路停止工作, 导致断电

网友N:
1看一下多大屏,需要多大的电流。是否触发了充电宝的过载保护。
2充电宝在没有电量下,有过放保护,检查一下充电宝电量够不够。

网友O(2019-08-11):
旧的移动电源使用的板子对于单片机产生的电流十分不敏感,他会认为usb口上没有接负载从而断电

网友P:
因为充电宝一帮用来冲手机输出电流比较大而开发板电流比较小充电宝检测不到就一会会断电了

网友Q:
还是配个稳压电源或者开关电源 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