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距角为0.9的步进电机的单片机控制问题

楼主(2019-07-11):
步距角为0.9的步进电机,要求以2.5r/s的转速转动,四相八拍,使用定时器每1ms换一次状态,可速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A:
才1000pps,应该可以啊,用示波器测量下波形,问题很容易定位的

网友B:
便宜的步进电机本来就快不了

网友C:
那就调节定时器间隔直到满足为止,速度肯能受各种因素影响,应该有调节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