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智能小车程序+资料 pid算法

楼主(2019-07-11):
#include "pid.h"
#ifdef ARDUINO_DEBUG
int debugLeftSpeed;
int debugRightSpeed;
uint8_t debugIrs = 0;
#endif
const float motorSpeed = 140; //
const int IR_PIN[] = {A0, A1, A2, A3, A4}; //
const int IN_A1 = 13;   //
const int IN_A2 = 12;   //
const int IN_B1 = 11;  //
const int IN_B2 = 10;  //
const int _pwmLeftPin = 5;
const int _pwmRightPin = 6;
pid_t pid;
float pidValue = 0;
bool turnFlag = false;
void setup(void)
{
  int i;
  /********************1.初始化电机模块引脚13,12,11,10为输出模式******************/
  /*
   *   编写代码
  */
    /********************2.设置小车启动速度为140---set_speed()******************/
  /*
   *   编写代码
  */

  /********************3.初始化循迹模块引脚A0, A1, A2, A3, A4为输入模式******************/
   /*
   *   编写代码
  */
  //3.设置PID参数
  pid.sampleTime = SAMPLE_TIME;
  pid.Kp = KP_VALUE;
  pid.Ki = KI_VALUE;
  pid.Kd = KD_VALUE;
  pid.error = 0;
  pid.previous_error = 0;
  Serial.begin(115200);
  delay(5000);
  goForward();
  return;
}

//get ir data and middle filter
uint8_t getIrData(void)  //
{
  int i, j;
  uint8_t level;
  uint8_t temp;
  uint8_t irs[9] = {0};//采集9次传感器的传感器的数据
        //减少取平均值,滤波。
  for (j = 0; j < 9; j ++) {

      for (i = 0; i < 5; i++) {
        level = digitalRead(IR_PIN[i]);
        if (level) {
          bitSet(irs[j], i); // 设置irs[j]的第jbit 为1
        } else {
          bitClear(irs[j], i); //清除irs[j]的第jbit为0
        }
      }
  }
  //对irs中的数据,进行9次排序,取最中间的值。
  for (i = 0; i < 9 - 1; i ++) {
    for (j = 0; j < 9 - i - 1; j ++) {
      if (irs[j] > irs[j + 1]) {
        temp = irs[j];
        irs[j] = irs[j + 1];
        irs[j + 1] = temp;
      }
    }
  }

#ifdef ARDUINO_DEBUG
  debugIrs = irs[4];
#endif
  return irs[4];
}
int calcErrorByIrsValue(uint8_t irs)
{
  //右边压线为负,左边压线为正。
  //要左转为负,要右转为正
  int curError = pid.error; //获得上一次的pid误差值
  //压线输出低电平0,没有压线输出高电平1
  switch (irs) { //h'h
    case B11110: curError = -8; break; //最右边压线

    case B10000:
    case B11000: curError = -7; break; //右四个或者右3个沿线

    case B11100: curError = -6; break; //右两个沿线
    case B11101: curError = -4; break; //右倒数第二个沿线
    case B11001: curError = -2; break; //

    case B00000:       //全部压线和中间压线,对应"十字"弯道,直接郭即可。
    case B11011: curError = 0;  break;

    case B10011: curError = 2;  break;
    case B10111: curError = 4;  break;
    case B00111: curError = 6;  break;

    case B00011:
    case B00001: curError = 7;  break;

    case B01111: curError = 8;  break;
//都没有沿线,按照上次的PID值来计算
    case B11111: curError = pid.error > 0 ? 9 : - 9; break;
  }
  return curError;
}

void _sortData(int *p, int n)
{
  int temp;
  int i, j;

  /**编写冒泡排序,对采集到的错误码,进行十次从小到大排序 **/
  /*
   *   编写代码
  */
  return;
}

//计算当前的误差值,得到当前的偏移值
void calcCurrentError(void)
{
  int i;
  uint8_t irs;
  float sum = 0;
  int errorData[10];
  //1.采集10次循迹模块获得的错误码
  for (i = 0; i < 10; i ++) {
    irs =  getIrData();  //得到这次传感器采集的数据(5路数据)
    errorData[i] =  calcErrorByIrsValue(irs);
  }
  //2.要求对errorData中的数据进行排序(从小到大排序)
    /*
   *   编写代码
  */
  //3.十次中去处一个最高数,去除一个最低数,求中间8次错误码数据的和。
  /*
   *   编写代码
  */
//4.求8次错误码数据中的偏差。
  pid.error = sum / 8;
  return;
}
void turnRight(void)
{
    digitalWrite(IN_B1, HIGH); //左正
    digitalWrite(IN_B2, LOW);
    digitalWrite(IN_A1, LOW); //右反
    digitalWrite(IN_A2, HIGH);

}
void turnLeft(void)
{
    digitalWrite(IN_B1, LOW);// 左反
    digitalWrite(IN_B2, HIGH);
    digitalWrite(IN_A1, HIGH); //右正
    digitalWrite(IN_A2, LOW);

}
void goForward(void)
{
  digitalWrite(IN_B1, HIGH); //左正传
  digitalWrite(IN_B2, LOW);
  digitalWrite(IN_A1, HIGH); //右正转
  digitalWrite(IN_A2, LOW);
}
void motorControl(float pidValue, bool turnFlag)
{
  int leftMotorSpeed = 0;
  int rightMotorSpeed = 0;

  leftMotorSpeed  = constrain((motorSpeed + pidValue), -255, 255);
  rightMotorSpeed = constrain((motorSpeed - pidValue), -255, 255);
  if (turnFlag) {
    if (abs(leftMotorSpeed) > abs(rightMotorSpeed)) {
      leftMotorSpeed  = abs(leftMotorSpeed);
      rightMotorSpeed = leftMotorSpeed;
    } else {
      rightMotorSpeed =  abs(rightMotorSpeed);
      leftMotorSpeed  = rightMotorSpeed;
    }
  } else {
    leftMotorSpeed  = leftMotorSpeed  > 0 ? leftMotorSpeed  : -leftMotorSpeed;
    rightMotorSpeed = rightMotorSpeed > 0 ? rightMotorSpeed : -rightMotorSpeed;
  }
  analogWrite(_pwmLeftPin,  leftMotorSpeed );
  analogWrite(_pwmRightPin, rightMotorSpeed);
#ifdef ARDUINO_DEBUG
  debugLeftSpeed  = leftMotorSpeed ;
  debugRightSpeed = rightMotorSpeed;
#endif
  return;
}
bool calculatePid(float *pValue)
{
  float P = 0;
  static float I = 0 ;
  float D = 0 ;
  static unsigned long lastTime = 0;
  //获得机器从启动到现在所运行的时间
  unsigned long now = millis();
  int timeChange = now - lastTime;//得到这次的时间
  //若是我们的这次变化的时间,小于pid的
  //采样时间,就需要等待一下。
  if (timeChange < pid.sampleTime) {
    return false;
  }
  P = pid.error; //本次小车传感器的偏移大小
  I = I + pid.error;//历史的偏移
  D = pid.error - pid.previous_error; //最近两次的差值
  *pValue = (pid.Kp * P) + (pid.Ki * I) + (pid.Kd * D) + 1;
  //constrain()函数的功能:若是*pvalue > motorSpeed,取 motorSpeed,
  //                       若是*pvalue < -motorSpeed,取 -motorSpeed,
  //        若是-pValue<=*pvalue <= motorSpeed,取*pvalue
  *pValue = constrain(*pValue, -motorSpeed,motorSpeed);
  pid.previous_error = pid.error; //记录本次的pid.error,作为下一次的历史差值。
  lastTime = now; // 记录本次的运行时间,作为下一次时间的历史时间参考。
  return true;
}

void calcDirection(void) //判断小车的转向
{
  //pid.error > 0 说明小车左边压线多,要
  if (pid.error >= 7 && pid.error <= 8) {
    turnRight();
    turnFlag = true;
  } else if (pid.error >= -8 && pid.error <= -7) {
    turnLeft();
    turnFlag = true;
  } else if(pid.error == 9 || pid.error == -9){
    turnRight();
    turnFlag = true;
    }else {
    goForward();
    turnFlag = false;
  }
  return;
}
void loop(void)
{
  bool ok;
  float  pidValue;
  calcCurrentError();
  ok = calculatePid(&pidValue); //计算当前pid的差值。,若是就绪了
  if (ok) {
    calcDirection();
    motorControl(pidValue, turnFlag);
  }
  return;
}

Arduino 智能小车 - 寻迹.pdf

网友A:
这个好,记录一下

网友B:
真好,赞一个!

网友C(2019-09-09):
这个资源确实好

网友D:
做个记号,回头学习一下

网友E:
这个可以参考

网友F(2020-09-15):
编辑不过是什么原因?

网友G(2022-04-05):
arduino如何设置小车启动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