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运行C语言二维数组出来的值不对(详看贴内容)

楼主(2019-07-11):
各位师兄,有个问题请教下,我用DEV-C++编译器编译如下一段源代码,为什么得到的结果行=3,列=4,正确的结果应该是行=2,列=3,因为有个a[0][0]为第一位。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
        int i,j,a[3][4],row,col,max; //定义参数
        for(i=0;i<3;i++)//行循环
        {
                for(j=0;j<4;j++)//列循环
                {
                        scanf("%d",&a[i][j]);//输入12个整数
                }
        }
        max = a[0][0];//设定a[0][0]为最大值
        row = 0;//行为0
        col = 0;//列为0
        for(i=0;i<3;i++)
        {
                for(j=0;j<4;j++)
                {
                        if(a[i][j] > max)
                        {
                                max = a[i][j];
                                row = i;
                                col = j;
                        }
                }
        }
        printf("max=%d,行=%d,列=%d",max,i,j);
}

网友A:
因为退出for循环最后是执行了一步表达式三即i++;这时候i=3了,判断否出来,此时i就是为3 的

网友B:
2楼正解,for(i=0;i<3;i++)不执行for时i是=3的。

网友C:
是的,问题就出在这里,for(i=0;i<3;i++)不执行for时i是=3的。

楼主:
那程序编写问题处在哪?如何改正呢?

网友D:
考虑一下for循环的特点,既然弹出循环的时候,i=3,j=4,你可以令row=i-1,col=j-1.即可输出正确结果。

网友E:
2楼正解,for(i=0;i<3;i++)不执行for时i是=3的

网友F: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