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stm32串口中断扫描数据时,我输入send,结果只扫描到sen,只能扫描前三位...

楼主(2019-07-11):
各位大佬,stm32串口中断扫描数据时,我输入send,结果只扫描到sen,只能扫描前三位,求解

网友A:
串口软件设置不当容易出错

网友B:
怎么操作啊

网友B:
表示有点看不懂

网友C:
串口通信

网友D:
你程序 do ,while 里  先执行的是do 读取赋值给receivedata[0]并发送给串口,最后k++,然后执行while判断语句,判断的是receivedata[1],因为K已经加一了,而你do里只是给receivedata[0]赋值,而没有给receivedata[1]赋值,所以receivedata[1]应该是未知的。这样写应该会存在问题。

网友E:
如上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软件设置不当容易出错

这个是教程上给的,我不知道就按照他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程序 do ,while 里  先执行的是do 读取赋值给receivedata[0]并发送给串口,最后k++,然后执行while判断语 ...

哦哦好的,我再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