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显示冷热水调和系统Proteus仿真程序 精度为±1℃

楼主(2019-07-11):
实现的功能(1)用LCD1602液晶显示水温、设置上下限和定时时间,(2)水温检测显示范围为00~99℃,精度为±1℃。(3)温度预设范围为0~99℃,当检测温度低于预设温度时,开始加热;检测温度高于预设温度时,停止加热。(4)设置4个程序按键。分别是设置按键、加键、减键、确定。(5)可以红外遥控,通过红外一体接收探头接收遥控器信号,执行与主板按键同等功能。(6)有水位检测功能,无水自动上水,无水不加热。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RS = P1^1;        //命令数据选择
sbit LCDEN= P1^2;        //使能
sbit jdq= P1^0;        //加热继电器
sbit shui=P1^3;//加水继电器
sbit Feng = P2^6; //蜂鸣器
//按键
sbit Key1=P1^4;         //设置
sbit Key2=P1^5;         //加
sbit Key3=P1^6;         //减
sbit Key4=P1^7;         //确定
sbit shang=P3^7;//上限
sbit xia=P3^6;//下限
sbit DQ=P2^2;                                //定义DS18B20总线I/O
signed char w,bj,bjx,bjd;     //温度值全局变量
uint c;                                           //温度值全局变量
bit bdata flag=0,flag_BJ,flag_off=1,que;//flag:定时状态标志位flag_BJ:报警标志位flag_off:手动关闭报警标志位que:缺水标志位
/*******遥控时间计算********/
#define Imax  14000    //此处为晶振为12时的取值,
#define Imin  8000    //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
#define Inum1 1450    //要改变相应的取值。
#define Inum2 700
#define Inum3 3000
//解码变量
unsigned 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全局变量
uchar f;
unsigned char m,Tc;
unsigned char IrOK;

uint xx=28;         //T设定下限
uint sx=37;         //T设定上限

int ds=0;
uchar Mode=0;
/********设置变量**********/

//初始画时显示的内容
uchar code Init1[]="Tp:00.0 C Ti:000";
uchar code Init2[]=" Up:00  Down:00 ";
/*********液晶的基本操作程序**********/

//LCD延时
void LCD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int date)
{
  LCDRS=1;
  P0=date;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1602初始化程序********/
void Init1602()
{
  uchar i=0;
  uchar j=0;

  write_com(0x38);    //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    //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    //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write_com(0x01);    //清屏
  write_com(0x80);    //设置位置

  for(i=0;i<16;i++)
  {
                write_data(Init1[i]);
  }
  write_com(0xc0);//设置位置
  for(j=0;j<16;j++)
  {
                write_data(Init2[j]);
  }
}

/*******显示时间温度数据程序***********/
void Display_1602(uint c,uint ds,uint sx,uint xx)
{
        //温度显示
        write_com(0x80+3);
        write_data('0'+c/100);
        write_data('0'+c/10%10);
        write_data('.');
        write_data('0'+c %10);
        write_data(0xdf);

        //定时显示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ds/100);
        write_data('0'+ds/10%10);
        write_data('0'+ds%10);

        //上限显示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a('0'+sx/10%10);
        write_data('0'+sx%10);

        //下限显示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0'+xx/10%10);
        write_data('0'+xx%10);

}
/****字符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_wd()
{
        //温度显示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S');
        write_data('e');
        write_data('t');
        write_data(' ');
        write_data('s');
        write_data('t');
        write_data('a');
        write_data('t');
        write_data('e');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0;i<z;i++)
        for(j=0;j<121;j++);
}
/*******************温度工作程序**************************/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初始化DS18B20*****/
uchar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return(x);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_nop_();
        _nop_();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DQ=1;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void)
{
        c=ReadTemperature();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w=c/10;                                                      //计算得到整数位
        if(w<0){w=0;}                                   //设置温度显示下限
        if(w>99){w=99;}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

/****************按键工作程序*************************/
void Key()
{
        //模式选择
        if(Key1==0)
        {
                while(Key1==0);
                Feng=0;
                Mode++;
                Display_wd();
                if(Mode==4)
                {
                        Mode=1;
                        Feng=1;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d);//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switch(Mode)
                {
                        case 1:
                        {
                                write_com(0x80+15);//位置
                                Feng=1;
                                break;
                        }
                        case 2:
                        {
                                write_com(0x80+0x40+5);//位置
                                Feng=1;
                                break;
                        }
                        case 3:
                        {
                                write_com(0x80+0x40+14);//位置
                                Feng=1;
                                break;
                        }
                }
        }
        if(Key2==0&&Mode!=0)
        {
                while(Key2==0);
                Feng=0;
                switch(Mode)
                {
                        case 1:
                        {
                                if(ds<999)
                                {
                                        ds++;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ds/100);
                                        write_data('0'+ds/10%10);
                                        write_data('0'+ds%10);
                                        write_com(0x80+1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2:
                        {
                                if(sx<99-1)
                                {
                                        sx++;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a('0'+sx/10%10);
                                        write_data('0'+sx%10);
                                        write_com(0x80+0x40+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3:
                        {
                                if(xx<sx-1)
                                {
                                        xx++;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0'+xx/10%10);
                                        write_data('0'+xx%10);
                                        write_com(0x80+0x40+14);//位置
                                }
                                Feng=1;
                                break;
                        }
                }
        }
        if(Key3==0&&Mode!=0)
        {
                while(Key3==0);
                Feng=0;
                switch(Mode)
                {
                        case 1:
                        {
                                if(ds>0)
                                {
                                        ds--;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ds/100);
                                        write_data('0'+ds/10%10);
                                        write_data('0'+ds%10);
                                        write_com(0x80+1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2:
                        {
                                if(sx>xx+1)
                                {
                                        sx--;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a('0'+sx/10%10);
                                        write_data('0'+sx%10);
                                        write_com(0x80+0x40+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3:
                        {
                                if(xx>0)
                                {
                                        xx--;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0'+xx/10%10);
                                        write_data('0'+xx%10);
                                        write_com(0x80+0x40+14);//位置
                                }
                                Feng=1;
                                break;
                        }
                }
        }
        if(Key4==0)
        {
                while(Key4==0);
                Feng=0;
                Mode=0;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Init1602();
                //Display_1602(c,ds,sx,xx);
                if(ds>0)
                {
                        flag=1;
                        jdq=1;
                        TR1=1;
                }
                Feng=1;
        }
                if(IrOK==1)
                {
                        if(Im[2]==0x0d)        //遥控设置键
                        {
                                Feng=0;
                                Mode++;
                                Display_wd();
                                if(Mode==4)
                                {
                                        Mode=1;
                                        Feng=1;
                                }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d);//打开显示 无光标 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switch(Mode)
                                {
                                        case 1:
                                        {

                                                write_com(0x80+15);//位置
                                                Feng=1;
                                                break;
                                        }
                                        case 2:
                                        {
                                                write_com(0x80+0x40+5);//位置
                                                Feng=1;
                                                break;
                                        }
                                        case 3:
                                        {
                                                write_com(0x80+0x40+14);//位置
                                                Feng=1;
                                                break;
                                        }
                                }
                        }
                        //+键
                        else if(Im[2]==0x40)
                        {
                                if(Mode!=0)
                                {
                                        Feng=0;
                                        switch(Mode)
                                        {
                                                case 1:
                                                {
                                                        if(ds<999)
                                                        {
                                                                ds++;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ds/100);
                                                                write_data('0'+ds/10%10);
                                                                write_data('0'+ds%10);
                                                                write_com(0x80+1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2:
                                                {
                                                        if(sx<99-1)
                                                        {
                                                                sx++;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a('0'+sx/10%10);
                                                                write_data('0'+sx%10);
                                                                write_com(0x80+0x40+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3:
                                                {
                                                        if(xx<sx-1)
                                                        {
                                                                xx++;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0'+xx/10%10);
                                                                write_data('0'+xx%10);
                                                                write_com(0x80+0x40+14);//位置
                                                        }
                                                        Feng=1;
                                                        break;
                                                }
                                        }
                                }
                        }
                        //-键
                        else if(Im[2]==0x19)
                        {
                                if(Mode!=0)
                                {
                                        Feng=0;
                                        switch(Mode)
                                        {
                                                case 1:
                                                {
                                                        if(ds>0)
                                                        {
                                                                ds--;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ds/100);
                                                                write_data('0'+ds/10%10);
                                                                write_data('0'+ds%10);
                                                                write_com(0x80+1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2:
                                                {
                                                        if(sx>xx+1)
                                                        {
                                                                sx--;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a('0'+sx/10%10);
                                                                write_data('0'+sx%10);
                                                                write_com(0x80+0x40+5);//位置
                                                        }
                                                        Feng=1;
                                                        break;
                                                }
                                                case 3:
                                                {
                                                        if(xx>0)
                                                        {
                                                                xx--;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0'+xx/10%10);
                                                                write_data('0'+xx%10);
                                                                write_com(0x80+0x40+14);//位置
                                                        }
                                                        Feng=1;
                                                        break;
                                                }
                                        }
                                }
                        }
                        //确定键
                        else if(Im[2]==0x15)
                        {
                                Feng=0;
                                Mode=0;
                                Init1602();
                                if(ds>0)
                                {
                                        flag=1;
                                        jdq=1;
                                        TR1=1;
                                }
                                Feng=1;
                        }
                        IrOK=0;
                }
}

/*********************报警部分程序**************************/
void Alam()
{
        if(flag_BJ==1&&flag_off==1)
        {
                Feng=0;
                delay(1000);
                Feng=1;
                flag_off=0;
//                flag_BJ=0;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1602();
        EA=1;       //打开中断总开关
        IT1=1;     //下降沿有效
        EX1=1;     //外部中断1开
        ET1=1;     //打开允许开关
        TMOD=0x11; //设置工作方式
        TL1=0x3c;
        TH1=0xb0;  //T1赋初值50ms
        TH0=0;     //T0赋初值
        TL0=0;
        TR0=0;     //t0开始计时控制
        check_wendu();
        delay(1000);
        bjd=99;
        bjx=0;                                 //这两个变量的作用就是,防止温度大范围跳动造成加热设备误动作
        while(1)
        {
                check_wendu();
                if(Mode==0)
                {
                        Display_1602(c,ds,sx,xx);
                        if((xia==1)&&(shang==1)) //低于下限
                        {
                                 que=1;
                                shui=0;
                                jdq=1;
                        }
                        else
                        {
                                que=0;
                        }
                        if((shang==0)&&(xia==0)) //高于上限
                        {
                                shui=1;
                                if(flag_BJ==0)
                                flag_BJ=1;
                        }
                        if((shang==0)&&(xia==1)) //错误
                        {
                                shui=1;
                                jdq=1;
                                Feng=0;
                                que=1;
                        }
                        if(flag==0)
                        {
                                if((w<bjd)&&(w>bjx))
                                {
                                        if(w>=sx)
                                        {
                                                jdq=1;
                                                if(flag_BJ==0)
                                                flag_BJ=1;
                                        }
                                        else if((w<xx)&&(que==0))
                                        {
                                                jdq=0;
                                                if(flag_BJ==0)
                                                flag_BJ=1;
                                        }
                                        else
                                        {
                                                flag_BJ=0;
                                                flag_off=1;
                                        }
                                        bjd=w+5;
                                        bjx=w-5;
                                }
                        }
                }
                Key();
                Alam();
        }
}
/*****************定时器工作程序**********************/
void time1() interrupt 3//定时器T1函数
{
        uint s;
        TH1=0x3c;
        TL1=0xb0;       //重新赋初值
        s++;
        if(s==1200)            //s=20为1s钟  1200为1分钟
        {
                s=0;
                ds--;
                if(ds==0)
                {
                        flag=0;
                        if(w>=sx)
                        {
                                jdq=1;
                                if(flag_BJ==0)
                                flag_BJ=1;
                        }
                        else if((w<xx)&&(que==0))
                        {
                                jdq=0;
                                if(flag_BJ==0)
                                flag_BJ=1;
                        }
                        else
                                {
                                        flag_BJ=0;
                                        flag_off=1;
                                }
                        bjd=w+10;
                        bjx=w-10;
                        TR1=0;
                }
        }
}

/*****************红外解码定时器程序****************************/
//外部中断解码程序_外部中断1
void intersvr1(void) interrupt 2 using 1
{
TR0=1;
Tc=TH0*256+TL0;//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
TH0=0;
TL0=0;            //定时中断重新置零

if((Tc>Imin)&&(Tc<Imax))
{
        m=0;
        f=1;
        return;
}                  //找到启始码
if(f==1)
{
        if(Tc>Inum1&&Tc<Inum3)
    {
           Im[m/8]=Im[m/8]>>1|0x80; m++;
    }
    if(Tc>Inum2&&Tc<Inum1)
    {
      Im[m/8]=Im[m/8]>>1; m++; //取码
           }
           if(m==32)
    {
      m=0;
      f=0;
      if(Im[2]==~Im[3])
      {
           IrOK=1;
                   TR0=0;
           }
      else IrOK=0;   //取码完成后判断读码是否正确
    }
                    //准备读下一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