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max7219驱动数码管杆杠滴

楼主(2019-07-11):
51单片机驱动能力太垃圾,所以驱动数码管,用专用芯片max7219 妥妥的,当然也可以用于点阵
程序也非常简单,一个高电平拉高就搞定,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clk=P3^2;
sbit load=P3^1;
sbit din=P3^0;
void max7219send(u8 add,u8 dat)
{
                        u8 ads,i,j;
                        load=0;
                        i=0;
                        while(i<16)
                        {
                                if(i<8)
                                {
                                        ads=add;
                                }
                                else
                                {
                                        ads=dat;
                                }
                           for(j=8;j>=1;j--)
                           {
                                           clk=0;
                                        din=ads&0x80;
                                        ads=ads<<1;
                                        clk=1;
                           }
                           i=i+8;
                        }
                        load=1;
}
void max7219init()
{
        max7219send(0x0c,0x01);
        max7219send(0x0b,0x07);
        max7219send(0x0a,0x0d);
        max7219send(0x09,0xff);
}

void main()
{
        u8 i;
        max7219init();
                for(i=1;i<9;i++)
                {
                        max7219send(i,i);
                }
                while(1);
}

网友A:
7219有点小贵

网友B(2020-03-17):
谢谢楼主 使用此代码后 MAX7219数码管亮度不均匀 闪烁现象 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