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 MCU P0口加100k上拉电阻,可以吗?

楼主(2019-07-11):
STC89C52RC P0口加100k上拉电阻,可以吗?P0口用于接收解码TTL脉冲信号,上拉电阻用10K试验,解码信号衰减很大,DC电正常为5V,但解码脉冲只有1V左右;若加100K上拉后,DC电压只有2.4V,解码脉冲有3.5V左右,解码信号是用示波器测得的,DC电压是用数字万用表测得的,大家看下是不是正常?

网友A:
你说的问题都是你想当然认为,不一定是对的.
我教你怎么问问题:
1,要有原理图,这很重要,不能是你几句话,然后大家去猜,或是原理图图片,或是是文件
2,如果涉及程序,你要有代码上传上来,代码太长的话,就上传代码文件

网友B:
假如解码脉冲不足可加一级放大射随器

网友C:
STC的IO口内阻一般30~60k,原则上太大的上拉电阻是不好,会受干扰影响。不清楚解码TTL脉冲信号情况不好说什么,如楼主测试的一样,我认为用100k也没有问题,实践出真知吧。

网友D:
一般10K其他用途推荐修改外部电路,尽量不要修改单片机最小电路这部分

网友E:
不要采用100K的,电阻太大,上拉电阻一般要求尽量小一些,4.7K或者10K都可以的,因为一些pin有内部上下拉,大都是100K左右,如果是内部下拉是100K,外边上拉100K的话,起不到上拉作用了

网友F:
从你的描述看应该是前级驱动不足

网友G:
10或者1K的就可以

网友H:
100K太大了, 加一级放大,跟随不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