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P0口内部有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9-07-11):
STC89C52RC 看其规格书里面介绍有上拉电阻:请看如下:
Port0 :Port0 is an 8-bit bi-directional I/O port with pull-up resistance.
Except being as GPIO, Port 0 is also the multiplexed low-order address
and data bus during accesses to external program and data memory.

网友A:
是有上拉电的

网友B:
看图,就是不看图也是应该知道的,STC89C52RC/RD系列已经是很常用的8051单片机了,没有上拉电阻就好像是国足的水平一样了,大家都知道是这么一回事的了

网友C:
推挽电路 上拉电阻

网友D:
STC89C52RC用过,STC其它系列也用过,都没听说过有上拉电阻!!!
Port0 :Port0 is an 8-bit bi-directional I/O port with pull-up resistance.这句话说的好象是有上拉电阻一样,STC是国产的芯片,真没看过英文手册。你可以看一下IO口的内部示意图,找一下设置或打开内拉电阻的寄存器来验证。

网友E:
有没有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实在不放心就接个上拉电阻就完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图,就是不看图也是应该知道的,STC89C52RC/RD系列已经是很常用的8051单片机了,没有上拉电阻就好像是国足的 ...

回复正解。
不仅仅STC,就是大公司TI的MSPF1XX系列都没有内部上拉电阻。F2XX是的内部上拉电阻的。

网友F:
写一个控制led灯的程序不加上拉电阻看看情况不就知道了

网友G:
STC89C52有自带的上拉电阻,如果不放心就接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H:
还是要加上拉电阻的,要不输入数据时候会不稳定

网友I:
3楼正解,P0口作为I/O口时没有上拉电阻,必须外接4.7k-10k上拉电阻用

网友J:
没,需要自己加

网友K:
89c52         P0没有上拉的,开漏

网友L:
上拉电阻啊

网友M:
好吧,你是对的,弱上拉电流等于上拉电阻。 不过P0不接上拉电阻一般是没法驱动外部设备的。

P0除了用于RAM扩展,否则就必须加上啦电阻的。特别是驱动锁存器等。
所以,P0口一般都会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