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关于单片机数模转换的i2c.h文件需要自己写吗?

楼主(2019-07-11):
纯小白只学过一点点51单片机,这次要制作pcf8591做i2c接口的数模转换,使用在网上查到的函数(下图)需要i2c.h文件。没有找到这个头文件,请问这个头文件都是需要自己写的吗?

函数

函数

网友A:
如果你找不到这些函数所在的头文件和源文件的话,就只能自己写了

网友B:
AD DA转化

网友C:
51单片机例程网上多了去了, 没想法的话就多百度找

网友D:
你可以去网上找别人写好的库,然后熟悉了就可以运用了。

网友E:
如果熟悉的话还是自己写,也可以使用现成的,建议搜索PCF8591,PCF8574,PCF8563等PCF帖子,里面会有iiC.h文件,以及针对具体芯片的PCFXXXX.c文件,根据自己的硬件写文件代码。

网友F:
用别人的轮子吧

网友G:
都可以!
用别人的方便。
自己写能真正地学到东西。

网友H:
可以用别人的例程,有注释的,更容易懂些

网友I:
我这有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