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P0口内部是有上拉电阻的!

楼主(2019-07-12):
STC89C52RC 看其规格书里面介绍有上拉电阻:请看如下:
Port0 :Port0 is an 8-bit bi-directional I/O port with pull-up resistance.
Except being as GPIO, Port 0 is also the multiplexed low-order address
and data bus during accesses to external program and data memory.

请看附件的详细规格书,不要自以为是,技术要实实在在!!!!!!

STC89C52RC规格书

网友A:
你这个规格书是旧版本和有错误的
去下载 版本STC89C58RD+-english.pdf

楼主:
已试验过了,STC89C52RC单片机P0口内部是有上拉电阻的,用P0口作为接收数据口,读数据正常无误!!!

网友B:
不要自以为是.说的是你自己而已.
一般的IC,大多数是以原始资料为标准的,而不是以英文为标准的,STC89C52RC单片机的内核是用8051的,对于8051的操作,你可以看英特尔的汇编指令.
但是,上拉电阻,ADC,SPI,中断之类的,是属于外设,这一部分是STC自己做的,你要的原始资料是以中文为标准的.
退一步说,如果是数制手册出错了,你是可以验证的,前提是:你验证的方法得是对的.你认真看一下我说的以下几个点:
1.STC89C52RC没有针对上拉电阻操作的寄存器,而所有的(重音)单片机,如果是内置了上拉电阻的,都是可以针对上拉电阻进行操作的,或是寄存器,或是烧录选项.
2.STC89C52RC单片机P0端口是内置了上拉晶体管的,它提供了大概10uA的弱上拉电流,但它并不是上拉电阻.在某些COMS型器件的时候,是可以进行正确的数据传输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下都是这样的.
3.你可以接一个LED在P0端口,然后,你试一下接上拉电阻和不接上拉电阻,可以测量一下LED的电流,肯定没有达到上拉电阻应该有的电流.
4.你也可以用P0端口在不接上拉电阻也不设定成强推挽输出的情况读写一下DS1302,看一下时间数据还对不对

楼主:
我上传的STC89C52RC规格书是非常正确的,经过各种试验测试,接收传送数据正确无误!!!!!P0口有上拉电阻不用外加,不过是弱上拉!

网友C:
正好需要

网友B:
好吧,你是对的.弱上拉电流等于上拉电阻.
官方中文版资料是错的了,所有以前用过STC89C52RC的人都是错的了

那么,我就有理由相信:  你在使用STC89C52RC的P0端口这一块是肯定不会遇到什么问题的了,说得心应手都是低估了你

网友D:
这个,也只能怪早期的教材挖的坑,早期的课本是以AT89C51为例子的,头几节课,就会讲P0要上拉电阻,这个很多人已经习惯成自然了,......话说89系列,应该只能在教科书和学习板上才能找到了......现在实际项目中基本不会用到51了,更不要说51中最老的系列......所以争论这些是没有意义的.一般发关于89C51的问题的,多数是学生,如果学8位机的话,建议学下STM8,性价比高,实际项目用得还挺多的,以后工作,你会不会玩51无所谓,会玩STM8的话还是很加分的.而且多少对以后学32有帮助.

网友A:
好吧,你是对的,弱上拉电流等于上拉电阻。 不过P0不接上拉电阻一般是没法驱动外部设备的。

传统的51单片机的P0口在当做总线使用的时候,内部是有上拉的,不是总线使用的时候,是集电极开路输出的,这时是需要加上拉电阻的。所以,P0口一般都会加上拉电阻。

P0除了用于RAM扩展,否则就必须加上啦电阻的。特别是驱动锁存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