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计算器Proteus仿真及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9-07-12):
上周做的一个简易计算器的仿真,
功能:可以精确小数点后两位,还可以进行十六进制,十进制,八进制,二进制转换

#include<reg51.h>   //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en=P1^0; //LCD1602控制引脚
sbit rs=P1^2;
sbit rw=P1^1;

sbit k1=P3^4;   //十六进制转换
sbit k2=P3^5;   //十进制转换
sbit k3=P3^6;   //八进制转换
sbit k4=P3^7;   //二进制转换

char i,j,temp,num,num_1;
long a,b,c;     //a,第一个数 b,第二个数 c,得数
float a_c,b_c;

bit bt1;
uchar flag,fuhao;//flag表示是否有运算符键按下,fuhao表征按下的是哪个运算符
//flag=1表示运算符键按下,flag=0表示运算符键没有按下;
//fuhao=1为加法,fuhao=2为减法,fuhao=3为乘法,fuhao=4为除法。
uchar code q[]={"<<<<huan ying shi yong<<<<"};
uchar code q1[]={"<ji suan qi<"};
uchar code q2[]={"0123456789ABCDEF"};
uchar code table[]={//运算数字输入数组
7,8,9,0,
4,5,6,0,
1,2,3,0,
0,0,0,0};
uchar code table1[]={        //砗蠼屑淙胂允咀急傅氖?
7,8,9,0x2f-0x30,        //7,8,9,÷
4,5,6,0x2a-0x30,        //4, 5, 6,×
1,2,3,0x2d-0x30,        //1, 2, 3,-
0x01-0x30,0,0x3d-0x30,0x2b-0x30//C,0,=,+
};
void delay(uchar z) // 延迟函数
{
uchar y;
for(z;z>0;z--)
   for(y=0;y<11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写指令函数
{
        rs=0;
        P0=com;    //com指令付给P0口
        delay(5);lcden=1;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写数据函数
{
        rs=1;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初始化
{
    num=-1;
lcden=1; //使能信号为高电平
rw=0;
write_com(0x38); //8位,2行
delay(5); write_com(0x38); //8位,2行
delay(5);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光标关,不闪烁*/
delay(1); write_com(0x06); //增量方式不移位 显竟獗暌贫 柚?
delay(1); write_com(0x80); //检测忙信号
delay(1); write_com(0x01); //显示开,光标关,不闪烁
num_1=0;
i=0; j=0;
a=0;     //第一个参与运算的数
b=0;     //第二个参与运算的数
c=0;
flag=0; //flag表示是否有符号键按下,
fuhao=0; // fuhao表征按下的是哪个符号
}
void keyscan() // 键盘扫描程序
{uint ix=0,addr;

  if(bt1==0)
        {P2=0xfe;
        if(P2!=0xfe)
        {
           delay(20);// 延迟20ms
           if(P2!=0xfe) {  temp=P2&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0;   break;        //7
             case 0xd0:num=1;   break;         //8
             case 0xb0:num=2;   break;        //9
             case 0x70:num=3;   break;        //÷
            }
           }   while(P2!=0xfe);
           if(num==0||num==1||num==2)//如果按下的是'7','8'或'9
           {
               if(j!=0){write_com(0x01); j=0;  }
               if(flag==0)//没有按过运算符键
                    { a=a*10+table[num];    } //按下数字存储到a
                    else//如果按过运算符键
                    {    b=b*10+table[num];   }//按下数字存储到b

                 if(a>100|b>100)bt1=1;
           }
           else//如果按下的是'/'            除法
           {
            flag=1;         //按下运算符
            fuhao=4;//4表示除号已按
           }
           i=table1[num];     //数据显示做准备
           write_date(0x30+i);//显示数据或操作符号
        }

        P2=0xfd;
        if(P2!=0xfd)
        {
           delay(20);
           if(P2!=0xfd){  temp=P2&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4; break; //4
             case 0xd0:num=5; break; //5
             case 0xb0:num=6; break; //6
             case 0x70:num=7; break; //×
            }
           }   while(P2!=0xfd);//等待按键释放
           if(num==4||num==5||num==6&&num!=7)//如果按下的是'4','5'或'6'
           {
            if(j!=0){ write_com(0x01);  j=0;   }
               if(flag==0)//没有按过运算符键
            { a=a*10+table[num];     }
            else//如果按过运算符键
            { b=b*10+table[num];   }
                   if(a>100|b>100)bt1=1;
           }

           else//如果按下的是'×'
           {  flag=1;
              fuhao=3;//3表示乘号已按
           }
           i=table1[num];      //数据显示做准备
           write_date(0x30+i);//显示数据或操作符号
        }

        P2=0xfb;
        if(P2!=0xfb){  delay(20);
           if(P2!=0xfb) { temp=P2&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8;    break;         //1
             case 0xd0:num=9;    break;         //2
             case 0xb0:num=10;   break;         //3
             case 0x70:num=11;   break;         //-
            }
           }   while(P2!=0xfb);
           if(num==8||num==9||num==10)//如果按下的是'1','2'或'3'
           {
            if(j!=0){ write_com(0x01);  j=0;  }
              if(flag==0)//没有按过运算符键
            { a=a*10+table[num];   }
            else//如果按过运算符键
            { b=b*10+table[num]; }
           if(a>100|b>100)bt1=1;
           }
           else if(num==11)//如果按下的是'-'
           {
            flag=1;
            fuhao=2;//2表示减号已按
           }
           i=table1[num];  //数据显示做准备
           write_date(0x30+i);//显示数据或操作符号
        }
         if(a>0&b==0)
         {if(k1==0){write_com(0x80);write_date('0');write_date('X');write_date(q2[a/16]);write_date(q2[a%16]);for(ix=8;ix>0;ix--)write_date(' ');write_com(0x80+4);}
          if(k2==0){write_com(0x80);write_date(q2[a/10]);write_date(q2[a%10]);for(ix=8;ix>0;ix--)write_date(' ');write_com(0x80+2);}
          if(k3==0){write_com(0x80);write_date('0');write_date(q2[a/8]);write_date(q2[a%8]);for(ix=8;ix>0;ix--)write_date(' ');write_com(0x80+3);}
          if(k4==0){write_com(0x80);write_date('0');write_date('B');

                addr = a ;
        for (ix = 0; ix < 8; ix ++)
            {
                if ((addr<<ix) & 0x80)
                    {
                        write_date('1');
                        }
                else
                    {
                        write_date('0');
                        }
                }

          }
         }
        }
        else
                                                {        write_com(0xc0+5);
                                                        write_date('!');write_date('R');write_date('O');
                                                        write_date('R');write_date('R');write_date('E');
                                                }
        P2=0xf7;
        if(P2!=0xf7){   delay(20);
           if(P2!=0xf7){ temp=P2&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13; break;  //数字0
             case 0xd0:num=12; break;   //清0键
             case 0xb0:num=14; break;  //等于键
             case 0x70:num=15; break;  //加
            }
                } while(P2!=0xf7);

           switch(num)
           {
            case 12:{write_com(0x01);a=0;b=0;flag=0;fuhao=0;bt1=0;}//按下的是"清零"
                            break;
            case 13:{                //按下的是"0"
               if(flag==0)//没有按过运算符键
               { a=a*10;  write_date(0x30);     P2=0;       }
               else if(flag>=1)//如果按过运算符键
               {  b=b*10;   write_date(0x30);       }
              }     break;
            case 14:{j=1; //按下等于键,根据运算符号进行不同的算术处理
                   if(fuhao==1)           //加法运算
                           {
                                           write_com(0x80+0x4f);//按下等于键,光标前进至第二行最后一个显示处
                                   write_com(0x04);     //设置从后住前写数据,每写完一个数据,光标后退一格
                                   c=a+b;
                                   while(c!=0){write_date(0x30+c%10);        c=c/10;                }
                                   write_date(0x3d);     //再写"="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2)         //减法运算
                             {
                                        write_com(0x80+0x4f);//光标前进至第二行最后一个显示处
                            write_com(0x04);     //设置从后住前写数据,每写完一个数据,光标后退一格(这个照理说顺序不对,可显示和上段一样)
                                   if(a-b>0)                 c=a-b;
                                   else                      c=b-a;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c=c/10;         }
                                   if(a-b<0)          write_date(0x2d);
                                   write_date(0x3d);     //再写"="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3)        //乘法运算
                                 {write_com(0x80+0x4f);            write_com(0x04);
                             c=a*b;
                             while(c!=0)        {write_date(0x30+c%10);        c=c/10;              }
                             write_date(0x3d);           a=0;b=0;flag=0;fuhao=0;
                     }
                        else if(fuhao==4)//除法运算
                                          {write_com(0x80+0x4f);
                                    write_com(0x04);
                                    i=0;
                                            c=(long)(((float)a/b)*1000);
                                            while(c!=0)
                                             {
                                                       write_date(0x30+c%10);
                                                        c=c/10;
                                                           i++; if(i==3) write_date(0x2e);
                                                }
                                                    if(a/b<=0)
                                                         {
                                                                 if(i<=2)
                                                                 {

                                                                        if(i==1) write_date(0x30);
                                                                        write_date(0x2e);           //  .
                                                                        write_date(0x30);
                                                                 }

                                                      write_date(0x30);           //
                                                        }
                                            write_date(0x3d);
                                                    a=0;b=0;flag=0;fuhao=0;

                         }
              }  break;
             case 15:{write_date(0x30+table1[num]);flag=1;fuhao=1;}     break;        //加键         设置加标志fuhao=1;
           }
        }//P2!=0xf7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write_com(0x80 + x);     //表示第一行
        }
else
        {
        write_com(0xC0 + x);      //表示第二行
        }
while (*s)
        {
write_date( *s);
s ++;
        }
}

void main()
{uint c=60000;
        init();                //系统初始化
        LCD_Write_String(0,0,q);
        LCD_Write_String(0,1,q1);
        while(c--);
                init();                //系统初始化
        while(1)
        {
           keyscan();//键扫描
        }
}

网友A(2022-02-27):
引用 网友B:
我仿真怎么没反应啊?

用Proteus8.8打开就可以了,我帮你转成了8.8的格式:

网友B:
我仿真怎么没反应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Proteus8.8打开就可以了,我帮你转成了8.8的格式

我用8.6版本的可以吗?

网友C:
把代码复制粘贴完运行出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Proteus8.8打开就可以了,我帮你转成了8.8的格式:

hex文件可以直接用吗,为什么我按了按键没反应啊?而且显示器什么也没有

网友B:
我的仿真怎么跟你的不太一样啊

网友A:
你去下载我帮你修改后的Proteus文件 只能用用Proteus8.8这个版本打开,因为其他版本我也没有 无法测试,然后就是把hex文件要选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下载我帮你修改后的Proteus文件 只能用用Proteus8.8这个版本打开,因为其他版本我也没有 无法测试,然后 ...

大佬,好像还是一样的,lcd屏不显示东西,按键按下去没有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下载我帮你修改后的Proteus文件 只能用用Proteus8.8这个版本打开,因为其他版本我也没有 无法测试,然后 ...

有用了,谢谢

网友D(2024-06-22):
请问进制转换应该怎么操作呢,按了没有反应呀。是应该算出结果了,再按按键。还是计算之前就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