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水位控制双位+PID源程序+电路图

楼主(2019-07-12):
电路原理图如下:

1  整机设计
1.1 设计要求
1.1.1设计任务
以实验室的过程对象为控制对象,设计控制系统,完成单容液位的定值控制。要求能够显示当前液位。
1.1.2性能指标要求
(1)设计制作系统硬件电路
(2)实现控制、信号检测(显示)及调节器控制规律;
(3)参数整定,使系统能够快速克服扰动作用;
(4)其他功能。
1.2 整机实现的基本原理及框图
1.2.1基本原理
测量变送器为压力式液位变送器,输出信号为0~10V电压,执行器采用电动调节阀,接收0~10V信号。设计调节器(模拟或数字式),能够根据用户设定,将液位控制在要求值(采用双位控制,PID或PI控制规律)。

具体请下载观看吧,有说明。

#include "stc15.h"
#include<TM1638.h>
#include<delay.h>
#include<KeyPro.h>
#include<STC15_AD.h>
#include<STC15_pca_pwm.h>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0_init(void)
{
        TMOD=0x01;
        TH0=(0-1000)/256;
        TL0=(0-1000)%256;
        TR0=1;
        ET0=1;
        EA=1;
}
unsigned char u;
unsigned char BI_POSCTR(void)  //双位控制
{
        if(Para_V[1]<Para_V[2]-2) //当前值<设定值-2
          {
           u = 200;                 //开200,最大可到255
          }
        else if(Para_V[1]>Para_V[2]+2)
          {
           u = 0;
          }
         else
                 u=100;                        //保持开度为100
         return u;
}

float kp,ki,kd;
int ek,ek_1,ek_2;
int uk,uk_1;
unsigned char PID(void)
{
   kp=(float)Para_V[3]/10;
   ki=(float)Para_V[4]/10;
   kd=(float)Para_V[5]/10;
   ek_2=ek_1;
   ek_1=ek;
   ek=(int)Para_V[2]-(int)Para_V[1];
   uk_1=uk;
   uk=uk_1+kp*(ek-ek_1)+ki*ek+kd*(ek-2*ek_1-ek_2);        //增量型PID公式
        if(uk>255) uk=255;        //限制溢出
        if(uk<0) uk=0;
   return (unsigned char)uk;
}

unsigned int OneusCNT=0;
unsigned int Ones=0;
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s=1;
unsigned char key_value;
float H=0;
float num=0;
void main()
{
        P2M0=0;
        P2M1=0;
        PWM_Init();
        InitADC();
        T0_init();
        delay_ms(10);
        delay(10);
   while(1)
   {
        key_value=Read_key();
        if(key_value!=0)
        {
        KeyPro(key_value-1);
        Cur_V[0]=Para_V[2];                 //显示区域读取设定值
        while(key_value==Read_key()); //按一次限制只执行一次
        }

           if(Para_V[0]==0&&x)          //对象为0且采样时间到,运行
        {
          SetPWM0(0);
          x=0;           //初始化时间
      Para_V[1]=Cur_V[2]=GetADCResult(0);//读取adc

          switch(Para_V[6])                //控制方式选择
          {
                  case 0:
                          SetPWM1(Para_V[7]);
                         break;
                case 1:
                         BI_POSCTR();
                         SetPWM1(u);
                         break;
                case 2:
                        PID();
                        SetPWM1(uk);
                        break;

                default:  break;
          }
        }
        if(Para_V[0]==1&&s)         //同上
        {
          SetPWM1(0);
          s=0;
          num=(float)GetADCResult(6);//获取adc
                H=1314*num-428; //转化成测量值,
      Para_V[1]=Cur_V[1]=(unsigned int)(H*10);
          switch(Para_V[6])
          {
                  case 0:
                          SetPWM0((unsigned char)Para_V[7]);
                         break;
                case 1:
                         BI_POSCTR();
                         SetPWM0(u);
                         break;
                case 2:
                        PID();
                        SetPWM0(uk);
                        break;
          }
        }
        if(Setting)           //显示
                Display(ptPra,Para_V[ptPra],11,SetV);
        else
                Display(ptPra,Para_V[ptPra],ptCur,Cur_V[ptCur]);
   }
}

void T0_IRQ() interrupt 1//采样时间
{
        TH0=(0-1000)/256;
        TL0=(0-1000)%256;
        OneusCNT++;
        Ones++;

        if(OneusCNT>=50)
        {
         x=1;
         OneusCNT=0;
        }
        if(Ones>=300)
        {
         s=1;
         Ones=0;
        }
}

网友A(2021-01-20):
请问一下前辈,有整套PCB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