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正反转,PWM占空比调速,测速,数码管显示实时速度

楼主(2019-07-12):
直流电机正反转,pwm占空比调速,测速,数码管显示当前的速度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jiasu=P1^0;          //占空比加
sbit jiansu=P1^1;          //占空比减
sbit zhengz=P1^2;          //正传
sbit fanz=P1^3;              //反转
sbit tingz=P1^4;          //停止

sbit IN1=P3^0;                        //用于正传
sbit IN2=P3^1;                        //用于反转
sbit pwm=P1^7;                        //调速

uint zhuansu,count,flag,r=25;
uchar code duan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共阴管

void delay(uint z)   //延时1ms函数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void  pwm(uint t)    //调速
{
        ENA=0;
        delay(95);
        ENA=1;
        delay(t);
}          */

void  zz()
{
        IN1=1;
        IN2=0;
}

void  fz()
{
        IN1=0;
        IN2=1;
}

void  stop()
{
        IN1=0;
        IN2=0;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TMOD=0x51;               //定时器,1计数,T0,T1方式1  G,C/t,M0,M1
  TH0=(65535-10000)/256;
  TL0=(65535-10000)%256;   //定时器0装入初值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0开中断
  TR0=1;
  TH1=0x00;
  TL1=0x00;                //定时1计数初值
  ET1=1;                   //定时器1开中断
  TR1=1;
  //EX0=1;
  //IT0=1;
  //count=0;
// flag=0;
}
void  t11()
{
  TH1=0x00;
  TL1=0x00;                //定时1计数初值
  ET1=1;                   //定时器1开中断
  TR1=1;
}
void keyscan()  //控制函数
{

        if(jiasu==0)
        {
                while(jiasu==0)
                r++;
        }
        if(jiansu==0)
        {
                while(jiansu==0)
                r--;
        }
}
void display(uint x)                   //速度显示
{
  if(x>10000)
           {
          P2=0xfd;
          P0=duanma[x/10000];         //wan
          delay(5);
          P2=0xfb;
          P0=duanma[x%10000/1000]; //qian
          delay(5);
          P2=0xf7;
          P0=duanma[x%1000/100]; //bai
          delay(5);
          P2=0xef;
          P0=duanma[x%100/10]; //shi
          delay(5);
          P2=0xdf;
          P0=duanma[x%10]; //ge
          delay(5);

        }
          else if(x>1000)
           {
          P2=0xfb;
          P0=duanma[x%10000/1000]; //qian
          delay(5);
          P2=0xf7;
          P0=duanma[x%1000/100]; //bai
          delay(5);
          P2=0xef;
          P0=duanma[x%100/10]; //shi
          delay(5);
          P2=0xdf;
          P0=duanma[x%10]; //ge
          delay(5);

        }
        else if(x>100)
           {
          P2=0xf7;
          P0=duanma[x%1000/100]; //bai
          delay(5);
          P2=0xef;
          P0=duanma[x%100/10]; //shi
          delay(5);
          P2=0xdf;
          P0=duanma[x%10]; //ge
          delay(5);

        }
        else if(x>10)
           {
          P2=0xef;
          P0=duanma[x%100/10]; //shi
          delay(5);
          P2=0xdf;
          P0=duanma[x%10]; //ge
          delay(5);

        }
        else
           {
          P2=0xdf;
          P0=duanma[x%10]; //ge
          delay(5);
        }
}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
        while(1)
        {
        if(tingz==0)
                stop();
        else if(fanz==0)
                fz();
        else zz();

            keyscan();                        //调速程序
         display(zhuansu);        //显示转速
        }

}
/*void  t1()interrupt 0   using 1        //外部中断0脉冲技术记录电机的转速 电机转一圈count加一
{

  count++  ;

} */
void  t0()interrupt 1   using 2                                  //定时器0显示转速
{

         count++;
     flag++;
         if(count>50)
         count=0;
         if(count<r)
         pwm=1;
         else pwm=0;
  if(flag==100)                                   //计时到达1s
    {
        zhuansu=(TH1*256+TL1);

        t11();
        flag=0;
        }

     TH0=(65535-10000)/256;
     TL0=(65535-10000)%256;//定时10ms  12

}

电机proteus仿真图

电机proteus仿真图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回头我自个儿也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回头我自个儿也试试

我用PROTEUS调试,加减速没有用,数码管乱码的???

网友C(2020-03-23):
这个我也试验了,等完全解决,再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