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自己买红外对管回来,如何进行相应的编码呢?

楼主(2019-07-12):
单片机开发板配套的遥控器有专门的编码,那么自己如果买红外对管回来,如何进行相应的编码呢

网友A:
没说清楚,是光买2个红外对管,还是红外对管电路,按我理解应该是电路,那么,直接判断电路送来的信号即可,否则的话你还要设计电路才能使用。

网友B:
用PWM进行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清楚,是光买2个红外对管,还是红外对管电路,按我理解应该是电路,那么,直接判断电路送来的信号即可 ...

就光买红外接收管和发射管

网友C:
”遥控器有专门的编码“这个编码你了解吗?知道时序么?知道了,那么好办,用单片机控制红外发射管发出特定的脉冲就可以进行编码。接收的话,复杂的还要载波过滤在解码。不复杂的用单片机直接读取。

网友D:
用一对管,自己收发自定义协议就行,类似串口一样的,写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