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输出精准脉冲个数控制步进电机源程序

楼主(2019-07-12):
32单片机输出精准脉冲个数控制步进电机,每发出一次脉冲进入一次中断,控制中断的次数就可以控制脉冲数量,分享给大家适合初学者参考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tm32f10x.h"
int main(void)
{
        vu8 key=0;
         u32 number=200;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KEY_Init();
        delay_init();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TIM3_PWM_Init(number-1,7199);         //WM频率=72000000/7200=10Khz
                  //使能时钟4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while(1)
{
        delay_ms(100);
        LED0=!LED0;
        delay_ms(100);
         key=KEY_Scan(0);
         delay_ms(10);
         if(WK_UP)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6);
         }
         els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6);

}
}

网友A:
有接线图吗

网友B:
你好  驱动版的CLK、CW口是接开发板的PB5、PE5口吗?

网友C(2019-10-31):
这样做步进电机会失步吗?

网友D(2020-04-11):
10k速度,步进电机应该不会失步吧?

网友E:
下载来使用一下看看是否好用,期待,也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E:
单脉冲法适用于低速率脉冲,挺好的

网友F(2020-08-31):
能精确发脉冲数就可以实现定位功能了

网友G:
最高速能到多少?有无加减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