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画板的学习感觉云里雾里,求大佬指条明路 尤其是对各种分层很不理解

楼主(2019-07-12):
本人电气专业,即将大三,感觉画PCB在将来会有很大用处,甚是想学,但是看了几套视频,都感觉云里雾里,尤其是对于各种分层很不理解,所以特发此贴寻求方法建议,希望各位大佬能够多多指点

网友A:
不要只看视频,要动手画,这样就不云里雾里。

网友B:
多层板怎么分层,没入门的基本不用管,先从2层板学起吧

网友C:
推荐杜洋和李志博的视频教程

网友D:
视频是进阶用的,不是入门用的.
一定得是书书书,对着书上的,一步一步的来,几天就可以画原理图了
画板也是一样的,对着书上的,一步一步的来,几天就可以画板了,
最开始就画双层板,元件最多不要太多,20个元件以下就可以了,你不要一开始就要画个单片机开发板,那是不行的
画个简单一点的板,然后上网打样,一定要打样回来看一下,也就30块钱而已,等到你打的第一个样到你手上了,成不成都不重要了,你就算是入门了

网友E:
这个关键是打样打样再打样,跟只用软件模拟来学单片机的人永远都不能真正学会单片机一个道理,你连画都没画过,怎么看视频都是白搭.开始先不要管一些自己看不懂的技巧,画几块板,回来自己焊接,调试一下,看看是不是能正常工作,如果不能则找原因,能正常工作,则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和注意的地方,平时多看看别人画的板子,留意下别人的布局,另外有些器件的手册上也有PCB布局的建议,这些应该注意阅读.
现在PCB打样也很便宜,100MM以内的40块就搞定了,少出去浪一晚上,都够打好几次样的了.

网友F:
先从双层板开始吧,我也是这个学期刚学,我们得期末设计是做个信号叠加器,你可以上网上找个原理图对着画出来,然后去打板(嘉立创10cm内也就五块钱)

网友G:
打样当然好,得钱和时间,软件自带的3D效果图完全可以看到板子的真实效果。

网友H:
先把软件下下来,自己多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