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1模块资料 用STM32控制输出两路波形源程序

楼主(2019-07-12):
基于STM32的AD9851信号源发生器。

#include "stm32_confi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AD9851.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task_manage.h"

char str[30];        //显示缓存
extern u8 _return;
int main(void)
{
        u16 i=0;

        MY_NVIC_Priority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分组
        delay_init(72);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接口
        key_init();
        initial_lcd();
        LCD_Clear();
        delay_ms(300);
        LCD_Refresh_Gram();

        //welcome_KW();
        //标志排针插线颜色
        //定时器
        Timerx_Init(99,71);

        LCD_Clear();
//        LCD_Show_CEStr(0,0,"B");//黑色

        AD9851_Init(ad9851_parallel, 1);
        AD9851_Setfq(1000);
        //ad9851_wr_parrel(0,1000);

        while(1)
        {
                KeyRead();
                Set_PointFre(Keycode, 0);
                if(_return){_return=0;LCD_Refresh_Gram();}
                KEY_EXIT();
        }
}

//***************************************************//
//函数1:           ad9851_reset()                    //
//函数2:           ad9851_reset_serial()             //
//函数3:           ad9851_wr_parrel(unsigned char w0,double frequence)//
//函数4:           ad9851_wr_serial(unsigned char w0,double frequence)//
//版本:              V1.1                            //
//日期:             2008/12/19                      //
//修改日期:         2008/12/19                      //
//编写者:         xyc5208@163.com)            //
//***************************************************//
//                  子程序说明                       //
//***************************************************//
//函数1:  ad9851_reset()
//        复位ad9851,之后为并口写入模式
//函数2:  ad9851_reset_serial()
//        复位ad9851,之后为串口写入模式
//函数3:  ad9851_wr_parrel(unsigned char w0,double frequence)
//        并口写ad9851数据,w0为ad9851中w0的数据,frequence
//        为写入的频率
//函数4:  ad9851_wr_serial(unsigned char w0,double frequence)
//        串口写ad9851数据,w0为ad9851中w0的数据,frequence
//        为写入的频率
//需定义的位:
         //ad9851_w_clk    ;
         //ad9851_fq_up    ;
         //ad9851_rest     ;
         //ad9851_bit_data ;
//例:
         //sbit ad9851_w_clk    =P2^2;
         //sbit ad9851_fq_up    =P2^1;
         //sbit ad9851_rest     =P2^0;
         //sbit ad9851_bit_data =P1^7;
//***************************************************//
//                 写数据说明                        //
//***************************************************//
//写数据例:
//       ad9851_reset()
//       wr_lcd02_data(unsigned char x)
//       ad9851_wr_parrel(0x01,1000)
//       ad9851_wr_serial(0x01,1000)
//***************************************************//
//---------------------------------------------------//
//                   程序                            //
//---------------------------------------------------//
# include <AD9851.h>
# include <stdio.h>

u8 AD9851_FD=0x00; //倍频数
void (*_AD9851_Setfq)(u8 w0,double frequence);
//P1为8位数据口
//***************************************************//
//              ad9851复位(并口模式)                 //
//---------------------------------------------------//
void ad9851_reset()
{
ad9851_w_clk=0;
ad9851_fq_up=0;
//rest信号
ad9851_rest=0;
ad9851_rest=1;
ad9851_rest=0;
}
//***************************************************//
//              ad9851复位(口模式)                 //
//---------------------------------------------------//
void ad9851_reset_serial()
{
ad9851_w_clk=0;
ad9851_fq_up=0;
//rest信号
ad9851_rest=0;
ad9851_rest=1;
ad9851_rest=0;
//w_clk信号
ad9851_w_clk=0;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fq_up信号
ad9851_fq_up=0;
ad9851_fq_up=1;
ad9851_fq_up=0;
}
//***************************************************//
//          向ad9851中写命令与数据(并口)             //
//---------------------------------------------------//
void ad9851_wr_parrel(u8 w0,double frequence)
{
u32 w;
long int y;
double x;
//计算频率的HEX值
x=4294967295/180;//适合180M晶振/180为最终时钟频率(或30M六倍频)
//如果时钟频率不为180MHZ,修改该处的频率值,单位MHz !!!
frequence=frequence/1000000;
frequence=frequence*x;
y=frequence;
//写w0数据
w=w0;
AD9851_DataBus=w|(w^0xff)<<16;     //w0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写w1数据
w=(y>>24);
AD9851_DataBus=w|(w^0xff)<<16;     //w0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写w2数据
w=(y>>16);
AD9851_DataBus=w|(w^0xff)<<16;     //w0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写w3数据
w=(y>>8);
AD9851_DataBus=w|(w^0xff)<<16;     //w0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写w4数据
w=(y>>=0);
AD9851_DataBus=w|(w^0xff)<<16;     //w0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移入始能
ad9851_fq_up=1;
ad9851_fq_up=0;
}
//***************************************************//
//          向ad9851中写命令与数据(串口)             //
//---------------------------------------------------//
void ad9851_wr_serial(u8 w0,double frequence)
{
unsigned char i,w;
long int y;
double x;
//计算频率的HEX值
x=4294967295/125;//适合180M晶振/180为最终时钟频率(或30M六倍频)
//如果时钟频率不为180MHZ,修改该处的频率值,单位MHz  !!!
frequence=frequence/1000000;
frequence=frequence*x;
y=frequence;
//写w4数据
w=(y>>=0);
for(i=0;i<8;i++)
{
ad9851_bit_data=(w>>i)&0x01;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
//写w3数据
w=(y>>8);
for(i=0;i<8;i++)
{
ad9851_bit_data=(w>>i)&0x01;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
//写w2数据
w=(y>>16);
for(i=0;i<8;i++)
{
ad9851_bit_data=(w>>i)&0x01;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
//写w1数据
w=(y>>24);
for(i=0;i<8;i++)
{
ad9851_bit_data=(w>>i)&0x01;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
//写w0数据
w=w0;
for(i=0;i<8;i++)
{
ad9851_bit_data=(w>>i)&0x01;
ad9851_w_clk=1;
ad9851_w_clk=0;
}
//移入始能
ad9851_fq_up=1;
ad9851_fq_up=0;
}
void AD9851_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PB,PE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 GPIO_Pin_2| GPIO_Pin_3|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Pin_6| GPIO_Pin_7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void AD9851_Setfq(double fq)
{
        if(ad9851_ad9850)
        {
                fq *= 1.44;
                AD9851_FD = 0;
        }
        _AD9851_Setfq(AD9851_FD,fq);
}
//***************************************************//
//                   测试程序1000Hz                  //
//---------------------------------------------------//
//输入:mode  ad9851_parallel 并口    ad9851_serial 串口
//FD:0:不倍频 1:2倍频
void AD9851_Init(u8 mode,u8 FD)
{
        AD9851_IO_Init();
        AD9851_DataBus=0x00|(~0x00)<<16;

//        ad9851_reset_serial();
//        ad9851_wr_serial(0x00,1000000);
        if(mode==ad9851_parallel){_AD9851_Setfq=ad9851_wr_parrel;ad9851_reset();}
        else {_AD9851_Setfq=ad9851_wr_serial;ad9851_reset_serial();}
        if(FD==1)AD9851_FD=0x01;
        AD9851_Setfq(1000000);
}

网友A:
感觉应该蛮不错的 赞一个

网友B:
这个应该也兼容AD9958吧

网友C:
万分感谢,一直在找32控制的程序呢。

网友D(2021-07-22):
万分感谢,一直在找32控制的程序呢 很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万分感谢,一直在找32控制的程序呢。

怎么连接它们两个呢